求教vbar连接卫星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5-01):
如题 连接文星天线的时候 有spektrum 卫星数字中心 和spektrum 卫星 两种
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 什么情况下选哪个连接方式呢 求教

网友A:
对应卫星制式(DSM2或者DSMX)选择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不要选择Spektrum卫星,因为可能出现信号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卫星制式(DSM2或者DSMX)选择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不要选择Spektrum卫星,因为可能出现信号 ...

真的吗,我一直用jr的ea101和spektrum的卫星 选的卫星那个选项
这么说要改成数字卫星了?

网友(2014-07-23):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一直用jr的ea101和spektrum的卫星 选的卫星那个选项
这么说要改成数字卫星了?

貌似不能用数字卫星吧,,,我记得当初试过,可以接到信号,但通道是乱的。后来改卫星而不是数字卫星,一只用了年多,一切正常

网友:
都設數字衛星的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