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二飞控,远离集线板多远,罗盘不被干扰?

楼主(2014-05-02):
兔二飞控,远离集线板多远,罗盘不被干扰?现在情况是开GPS就乱跑,画圆飞,可能被大电流干扰!
      接电上电脑,大油门磁角度变化很大!请问正常情况下,大油门磁角度在多大的偏差?如何解决?

楼主:
兔2飞控的罗盘是内置的,现在飞控在飞越650机架上方放置,集线板在下方3cm处,是否有影响?

楼主:
用什么材料可以隔离干扰源?

网友:
把飞控用螺柱架高到10cm左右 下面铺上锡纸之类的金属 你试试看  无风钉子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架高后,得从新从头调叁,校准?

网友:
精度就那样,没干扰,也是画圈。别费劲了,想订钉买哪吒悟空,xa,零度的都不错。

楼主:
今天架高5cm飞控后从头校准罗盘,可是怎么校也不准了?不过开GPS后飘得不是很厉害了,有一点好转,是否还要架高飞控?罗盘该如何校得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架高后,得从新从头调叁,校准?

不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架高5cm飞控后从头校准罗盘,可是怎么校也不准了?不过开GPS后飘得不是很厉害了,有一点好转,是否还要 ...

继续架高 像盖楼那样 直到你满意 ;兔子罗盘校准有点麻烦

网友:
都飞跃架子了。就别兔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