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几年 回归队伍 简单问题 望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4-05-02):
昨天脑子一热手机上taobao买了睿鹰 757-3,   看重它的空间大。  后来上网一看:  推土机、  螺丝短、 机翼软。。。。。  这些先不管了
好久没玩了
1  手头还有一套新的老鹰树, 老鹰树现在是已经被淘汰了吗?  现在主流用什么啊?
2  飞机估计下星期能到手   但是自己手头没有4s的电池  想空机不挂设备 用3s2500ma 试飞是否可行?
3   单节3s能飞的话  感觉电池重量轻  (想用两节3s2500ma并联使用,这样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什么?
4  我用JR xg7 2.4g的控  图传是5.8g200mw 屏幕有很大雪花,但是我用翼龙飞机里带的2.4g遥控器和5.8g图传就不会有雪花  这是为什么?
5  为了改善JR xg7 2.4g的控和图传是5.8g200m的雪花{1。把jr发射机和5.8g接收机之间的距离拉远。 2。5.8g接收机使用小蘑菇天线}两个方法靠谱吗?

网友A:
土豪啊,机机真多

网友B:
昨天脑子一热手机上taobao买了睿鹰 757-3,   看重它的空间大。  后来上网一看:  推土机、  螺丝短、 机翼软。。。。。  这些先不管了
好久没玩了
1  手头还有一套新的老鹰树, 老鹰树现在是已经被淘汰了吗?  现在主流用什么啊?              主流(A控、切糕U2S、H控、飞宇)
2  飞机估计下星期能到手   但是自己手头没有4s的电池  想空机不挂设备 用3s2500ma 试飞是否可行?            (2米翼展用这个电池应该太轻)
3   单节3s能飞的话  感觉电池重量轻  (想用两节3s2500ma并联使用,这样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什么?              (没问题,要注意动力配置)
4  我用JR xg7 2.4g的控  图传是5.8g200mw 屏幕有很大雪花,但是我用翼龙飞机里带的2.4g遥控器和5.8g图传就不会有雪花  这是为什么?    (控和图传干扰)
5  为了改善JR xg7 2.4g的控和图传是5.8g200m的雪花{1。把jr发射机和5.8g接收机之间的距离拉远。 2。5.8g接收机使用小蘑菇天线}两个方法靠谱吗?(可以试下吧图传接收机和显示器距离放远点,这样控就不会干扰到图传接收)

楼主:
哥们都是提的问题  你学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机机真多

说实话这是给自己买的第一架飞机

网友C:
我在飞睿鹰
3S的话,飞是应该能飞的。。不过机头是要两块4S 5000才能压下来的- -
我是用的4S 5200+一块500g的配重
轮子改好后,起飞果断点不会出现推土现象了,最近4次都是一飞成功,只有机尾离地,立刻推油门,带一点升降舵起飞。
螺丝的话,新出厂的已经改过来了,应该没太大问题了,注意用纤维胶带加强薄弱位置
我现在的重心调在了61~62mm左右,起飞后有点低头,微调修正了

网友C:
我用的这种蓝色的垫片

起落架两侧均使用止松螺丝,右侧的螺丝和轮子间加垫片恰好

网友:
另外,4S动力的话建议换60A电调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  现在还在外面手机不方便    晚上回家把我的想法发上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脑子一热手机上taobao买了睿鹰 757-3,   看重它的空间大。  后来上网一看:  推土机、  螺丝短、 机翼 ...

3   单节3s能飞的话  感觉电池重量轻  (想用两节3s2500ma并联使用,这样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什么?              (没问题,要注意动力配置)
  原装电机  40a电调     我比较担心的  式电池并联的问题  两节电池的电压差有多少是能容忍的 ?因为电压差大了  并联的瞬间会有大电流吧

网友:
强烈建议换60A电调。。我的原厂40A已烧毁。。25C的4S电
别说单节3S,两块3S都不见得能把机头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飞睿鹰
3S的话,飞是应该能飞的。。不过机头是要两块4S 5000才能压下来的- -
我是用的4S 5200+一块50 ...

我准备 两节3s2500ma的电池并联供电  然后 飞机装好 再添加配重找重心

关于机翼的加强  用什么方式好?(我只是平飞  没有大动作  不会进入倒飞)所以想的只在机翼下面拉纤维胶布     防止上下弯曲  是红色横线  防止机翼扭曲 是斜线   我画了两个图

关于起落架 真的离重心太近了   所以想在前面加个轮子    又担心狗3的打视角 会把轮子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种蓝色的垫片

这个轮子要搞个办法好好处理一下   它不但是摆动    他离重心太近了  起飞的时候 他要是不顺滑   拿大顶 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C:
纤维胶布即可,我飞的暴力了点也没见出啥问题

网友:
轮子只要加了垫片不晃动就行,飞几次熟悉了就不用担心蹭地了,主要是低速刚滑跑时会出现一下机头下坠的趋势,现在我起飞都是拉着杆推油门- -
我现在在软土路基上起飞,最近4次均没有出现推土的情况,现在轮子还是比较顺滑的,按说明书肯定不行的,必须要加垫片,最好把那个螺母也换成止松的,否则跑几次就容易送了

网友C:
那啥。。我说是用纤维带加强翼面活动位置- -
机翼的强度还是不错的,就是据说反应原配的碳管软,RC上面有人在里面又穿了一根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纤维胶布即可,我飞的暴力了点也没见出啥问题

发个图来看看  你的纤维胶布怎么贴的?
铰链的 部分我正在选择 怎么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啥。。我说是用纤维带加强翼面活动位置- -
机翼的强度还是不错的,就是据说反应原配的碳管软,RC上面有 ...

穿多粗的进去?    我刚看说明书封面写的11.1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啥。。我说是用纤维带加强翼面活动位置- -
机翼的强度还是不错的,就是据说反应原配的碳管软,RC上面有 ...

你的机翼  粘成一体的  还是 可拆卸的两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翼  粘成一体的  还是 可拆卸的两瓣啊?

可以拆卸的啊

楼主(2014-08-19):
引用 网友C:
我在飞睿鹰
3S的话,飞是应该能飞的。。不过机头是要两块4S 5000才能压下来的- -
我是用的4S 5200+一块50 ...

你说你都放那么多电池才能把 机头压下来    我的却一直低头  郁闷的

网友:
图传与接收机距离增大是有帮助的,还要注意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