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忘记弄翼型影响大么

楼主(2014-05-02):
做的时候忘记弄翼型了现在剖面看比较平,只有一点弧度,影响飞行么

网友A:
影响升力,飞起来没问题

网友B:
一些KT板的飞翼,根本就是平的,哪 来的翼型?只要动力 足,没得问题。

网友C:
只要动力足。后面的大家都懂!

网友D:
找对重心,动力够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升降舵可能需要一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