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入NX4好吗

楼主(2014-05-02):
请大家给小弟一个经验想搞个油机NX4好吗

网友:
可以的,NX4是一款比较好的油机,就是贵了点,哈哈

网友:
我有台正在出QQ16974六三三

网友:
NX4 5000出 论坛有帖子 这个QQ16974633
经典小油机

网友:
机型漂亮、做工讲究又很好飞的小油机!

网友:
手里有个NX4,机子很笨重,不如玩电的

网友A:
玩3D的话还是电直吧,玩油机玩心情的话等汽油NX4也不错

网友B:
最大功率1个kW左右,比不上同级别的电机,对手法要求高.但连续作战比电机方便,一桶油飞到手软(我没发电机).

网友:
NX4确实很笨重!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调机,不建议楼主入手。

楼主:
谢谢各位是说发动机不好调还是其他它不好调

网友:
不错啊 ,挺好的油机,省油好收拾,携带方便公交、地铁、自驾都没问题。我都飞快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1个kW左右,比不上同级别的电机,对手法要求高.但连续作战比电机方便,一桶油飞到手软(我没发电机). ...

说的很对,螺距一定要控制的好,不能像电动那样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是说发动机不好调还是其他它不好调

其实没什么不好调的,我的飞机装好就飞了,雷虎的39h发动机也没怎么调,按照说明书把油针调好就没再费心过

楼主:
决定买了请问下买套机还是空机.三轴买大v好还是gy750好。

网友:
新手最好先来个450飞飞,成本低,再搞NX4,NX4可以收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买了请问下买套机还是空机.三轴买大v好还是gy750好。

因为自己用的是futaba的系统所以用cgy750装了两台油鸡了。总体上性能稳定,默认配置就很好飞了,用户界面也友好,外场调整简单。另外附带定速相当好用。缺点是一定要futaba sbus系统。

vbar没用过,性能应该也不会差,兼容性更是没得说。什么系统都可以用。
貌似调整要用电脑,虽然界面直观但是外场颇有不便的说。

用哪个完全取决于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3D的话还是电直吧,玩油机玩心情的话等汽油NX4也不错

x3
换nx4
我补差价?1906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