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华科尔d12s遥控器,

楼主(2014-05-02):
一直用华科尔的d10,前两天让我给搞坏了天线,终于借机换个控,想来想去,搞了个D12s,昨天到手看了看
做工虽然不山寨,但是也不考究,整体电镀处理,这点没有想到,非常不实用,估计用不多久就会全花,但也可以看出作为华科尔的高端控也用了些心思。

模具接缝位置仍然处理不好,再加电镀表面,感觉收边处理还不如D8S处理的好,D8S采用的工程塑料背面,做工明显好于D7D10系列,如果D12S背面也采用工程塑料会好很多。提手虽然设计的形状和D10差不多,但是手提位置的塑料是软胶面的,比较舒服。外壳太薄,敲一下像敲鼓,按一下控上的按钮,觉得整个控砰砰响,对不起自家顶级遥控器的地位。

开机后菜单美观程度尚可,细致程度适中,比现在正火的mz-24屏幕好多了,但是只有深色的那个主题还能看清楚,剩下的配色太烂了。
摇杆手感很好,看了一下和D10结构差不多的,只是电位器增加了插头插座,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手感比D10要好一些,但是摇杆有虚位,华科尔的老毛病了,虚位是因为摇杆的轴承固定片变形,多半是因为控被压过,轻车熟路,开控,掰轴承安装片重新安装问题解决。

翻看菜单,还是那么坑爹,偌大一个屏幕,调整曲线的时候还是只能显示和调节一个点的数值。

挂上吊带,吊带扣是伸缩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一个这么没用的设计。挂孔位置明显靠上,导致重心严重不平衡,伸缩扣的强度不好,安装重心平衡器的想法就算了,凑活用吧,要不是因为控大能顶着肚子,真不知道这控怎么用了。

最惊喜的测试是12S与12通接受的测试,击败D10和所有接收机,信号超高。

整体手感略大,用着还可以,电池很耐用,断断续续折腾了一天,还有点,而且是满的。飞一天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华的控向来对电量报警比较脑残,所以我飞之前一定测试一下没电关机是什么状态。

开关的手感一般,看了看和D10的开关也没什么区别,但是手感要好于D10的,也有可能是两批开关,我的D10开关完全是没有手感,旋钮的手感也不错,阻尼适中,明显好于D10。侧面一边有两个滑杆,过于松散,很容易误碰。

天线是可拆卸的,这一设计有明显的优点,就是来回来去转天线的时候不会影响控里面的天线连接插件,原来D10就是因为经常左右掰天线,结果带动里面的馈线,最终导致馈线与高频头连接失效。险些炸机。

到手刷了devantion4.01,发现这个固件人机效率很差,看着像在用winCE,没有触控笔很难操作,而且是D8s的界面修改而来,没有很好利用12s的屏幕,而且界面没有美化,没有总菜单,用起来难以接受,D10的devantion固件用着就比较适应,反正D10原来的界面也不怎么样。12Sdevantion固件暂时还接受不了,再刷回原厂固件吧。

问题来了,刷回原厂固件总是提示油门摇杆,⊙﹏⊙b汗下来了,见过本坛土豪贴由于这个毛病,怒砸12s。咋办,分析是油门行程设置过大导致到不了最低点,于是拆控,把电位器拆下来,拧到最低点,还是不行,彻底出汗了。莫非让我也砸了。

冷静了一下,拉了一下升降舵,芝麻开门了,果不其然,刷固件以后变成了model1,右手变成油门了。想起了砸控哥,你的12s死的冤啊。

总结一下,一个靓丽的土豪设计,背面电池盖金光闪闪看着很土豪。正面虽然有JR的影子,但是整体还说得过去,外壳选材不合理,虽然不轻,但是手感空洞。菜单设计糟蹋了这个屏幕。功能手感尚可,期待devantion固件针对12s的UI优化。此控适于我这样有10余华接收深陷华坑的人士。目前看D10和D8s 确实是华相对经典的两款控。

网友:
很少看到这样中肯的帖子  顶

网友:
确实是挺中肯的

网友A:
刷devantion固件 主要就是能用便宜的接收和卫星

网友B:
已有十四个华接收的路过。同样刷了固件,新版说明书最后那个界面很牛逼。只是曲线调整那里依然没有变成直接像模拟器里面拖动鼠标可以直接设置的。界面模式选常规好一点。d12二手价格很合适。预计后期推出通道定义。毕竟三段开关不少。

网友:
完胜那些喜入x贴!

网友C:
不错!朋友才入了一个。。

网友:
天9路过,表示贴地飞已经土到掉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朋友才入了一个。。

口*交(监控)兄?

网友:
YES 头像暴露

网友D:
信号是不错,在新农村,隔着11道墙,200米距离,6通道接收机依然红灯常亮。
不好额是,
遥控器没有舵机延时功能,
滑翔机模式,副翼往左是加油门,往右减油门。
你可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是不错,在新农村,隔着11道墙,200米距离,6通道接收机依然红灯常亮。
不好额是,
遥控器没有舵机延 ...

舵机延时只要能忍受devantion 固件,舵机延时这类功能问题都能搞定,就是又难看又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evantion固件 主要就是能用便宜的接收和卫星

华的接收价格还凑活60多。型号比山寨dsm2好太多,但是能用dsm 2卫星还是很吸引人,不过我权衡了一下,我小机不多,还是先不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有十四个华接收的路过。同样刷了固件,新版说明书最后那个界面很牛逼。只是曲线调整那里依然没有变成直接 ...

厉害,接收比我还多!我没用过固件的模拟器,但是ui确实差点意思,我理解了半天才搞明白菜单都在哪里。这个ui字体和图标不协调,搞出几级菜单会好用很多。

网友B:
刷了相当另外一个控了。需要适应 我之前也有d8所以选择基本模式,就是把d8界面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相当另外一个控了。需要适应 我之前也有d8所以选择基本模式,就是把d8界面放大了

今天忍不住又刷了deviation固件,好好用了用,这个固件比D10的deviation固件用着差远了,对屏幕和按键的兼容性都不好。操作性太差,其实D10的deviation固件我已经用的很熟了。但是D12的固件屏幕两侧按键基本上就是摆设,触屏用手指图标又太小,实在是受不了,又刷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忍不住又刷了deviation固件,好好用了用,这个固件比D10的deviation固件用着差远了,对屏幕和按键的 ...

不。今天晚上我也用了。是电阻屏,手指甲就可以。基本模式挺好的。比d10直观方便很多很多。我也是d10过来的,听我的,用几次就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今天晚上我也用了。是电阻屏,手指甲就可以。基本模式挺好的。比d10直观方便很多很多。我也是d10过来 ...

对按键支持不好,不能脱离触屏操作,这个很郁闷,按键复位个计时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