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m lite 闪红灯的故障

楼主(2014-05-02):
关于naza m lite 闪红灯的故障,我接线全正确,电池也是满电,校准了罗盘,但还是一直频闪红灯,求dji的技术帮忙,还有摇杆校准的那个R的无法校准

就R不会动!其他都能校准,一直显示配置错误

就R不会动!其他都能校准,一直显示配置错误

网友:
GPS 线插稳没!

楼主:
插稳了得

网友A:
电压保护那里看一下,看是不是s选错了,比如用3s的选了6s,结果就变成了低压保护一直闪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保护那里看一下,看是不是s选错了,比如用3s的选了6s,结果就变成了低压保护一直闪红灯

我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你遙控校準沒選擇接收類型 很像無法判別 所以無法校準

网友:
没对上频

网友B:
红灯报警,连上调参是否有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报警,连上调参是否有报警提示?

连上调参那里就显示配置错误
r校准时不会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上调参那里就显示配置错误
r校准时不会动

重新检查你的 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通过遥控本身的通道观测功能检查R是否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检查你的 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通过遥控本身的通道观测功能检查R是否能正常使用。

神坑!,接收机的rudd烧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