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行中突然发疯,把龙王家定点为家了

楼主(2014-05-02):
五一中午,天气晴朗,V2保护设置高度1100米,距离1000米,带上屋顶想爽飞一把,起飞还行,GPS9颗星,慢慢前行终于达到预定目标1000米远的目的地,切换到返航点锁定模式,正想返回的时候,图传上看到图像剧烈抖动几下,然后距离一下变为0米,一下子差点慌了,还好几秒后,机架虽然还在颤抖,但也没有那么剧烈了,相对稳定住了,看这状况,无头模式是不能用了,好在环境熟悉,关掉无头模式,调转方向,一路上颤抖着慢慢拖回来了,奇怪的是回来后慢慢机架就稳定了,最后稳稳的降落在了屋顶上的起飞点,降落后图传IOSD显示距离是1002米。
感谢D10,上次升高650米就失控了,今天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失控,要不就失控返航回龙王爷家去了;感谢无名图传,上次超400多米就不定时雪花,今天一千米也把图像清晰的传了回来。
最后想问一句,传说中的NAZA V2 ,你肿么了,突然不认识家了!

网友:
我总感觉GPS对垂直距离的判定极其容易产生误差。在开机自检没问题、搜星没问题和返航点记录保证正确的情况下,切自动返航时尽量有一些横向距离为妙!

楼主:
幸好回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没个解释造成原因,都不敢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好回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没个解释造成原因,都不敢飞了

和你的控应该有关
切返航点锁定的时候,有可能变成了返航点记录
你注意看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控应该有关
切返航点锁定的时候,有可能变成了返航点记录
你注意看看说明书

注意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这个

谢谢,我再看看,也许是这个原因

楼主:
有一点没明白,这个切换是累加计算的还是要快速切换才算的,我是有切换为返航点锁定模式,但是没有连续反复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没明白,这个切换是累加计算的还是要快速切换才算的,我是有切换为返航点锁定模式,但是没有连续反复 ...

楼主你好, 在起飞之前是否有快闪两次绿灯,提示 IOC和返航点记录成功?
您是使用的mini 还是 mark2?

楼主:
起飞之前有两次快闪绿灯的,这个每次飞都有注意看到,否则宁愿拔电重新插也不起飞,我用的mini,没有记录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在起飞之前是否有快闪两次绿灯,提示 IOC和返航点记录成功?
您是使用的mini 还是 mark2?
...

对了,还有一点,当时飞控有设置限高1100米,限远1000米,数据跳变时刚好是在限远的位置

网友C:
你镜头好擦擦了,害的我擦了半天屏幕才发现是视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镜头好擦擦了,害的我擦了半天屏幕才发现是视频问题

是的,二手鹰眼,估计CCD问题

网友:
每一次飞出去都惊心动魄,只担心它回不来,干这行有靠天吃饭的感觉。

网友:
v+的图传稍微遮挡就失传了很郁闷啊

网友:
切太多次模式開關!把記錄起飛點改變了~

网友:
这个真的太不好说了,我今天飞的时候在返航离地面5米左右时候失控了,我推高油门才控制住,后来慢慢降落的。

网友D:
我感觉跟你卫星地面接收锅有关系。因为它很可能会对GPS产生干扰。导致你飞机起飞得时候值就不正常。越飞误差越大。你罗盘校准是一次通过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跟你卫星地面接收锅有关系。因为它很可能会对GPS产生干扰。导致你飞机起飞得时候值就不正常。越飞 ...

这个应该不会,这个地方飞过N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这个地方飞过N次了

有时候干扰小可能碰巧就今天出问题!有可能飞100次都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镜头好擦擦了,害的我擦了半天屏幕才发现是视频问题

我也擦了半天!

网友E:
无名图传  是什么图传啊?? 我的不行 想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名图传  是什么图传啊?? 我的不行 想换了

某宝随便买的5.8G2000MW+805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