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试飞

楼主(2014-05-02):
刚入的飞越650机架飞了断时间炸了,650总体不错就是折叠起来还是比较长,箱弄个铝箱装装都没有,这次炸了索性换H4了,晚上花了6个小时全部装好,五一放假在广场试飞了下,上视频吧!

试飞后总结:1、感觉起来的时候机臂很抖,起来后又还好。
                 2、悬停上下左右有点飘。
                 3、副翼和尾翼左右打舵回中后,机身抖动。

网友:
顶一个,好机机

网友:
机身震动大么?12寸的桨么?还有,尾部的红色的led贴片掉了

网友A:
求感度是多少 ?  转向的时候 机身会不会发生倾斜 ?

网友:
起飞有点振动的,转向会偏,也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感度是多少 ?  转向的时候 机身会不会发生倾斜 ?

我是这样设置的,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看来是哪吒的通病  转向的时候 不能原地转 ,会画圈圈 ,不懂如何调 。在其他方向上还会不稳

网友:
用apm飞这机架 穩穩的 路过.....

网友:
用零度X4同样此机架非常稳定的飘过……

网友B:
想入此架 请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此架 请赐配置

我的配置:飞控:NAZA-M V2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机:朗宇3805
浆:1555碳浆(快拆浆座)
电池:酷点6S 5200AMH

网友:
我的配置:飞控:apm 2.5.2 (之前),, pix (現在)
电调:蜘蛛30A (暫未出現过堵转)
电机:朗宇4110 400kv
浆:1238apc浆
电池:6S 5000ma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飞控:NAZA-M V2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机:朗宇3805

3805 是多少KV??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5 是多少KV??请赐教

朗宇3805  380KV

网友:
额 是3508还是3805?

网友C:
这不是临安人民广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临安人民广场吗

你是临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临安的

是啊,真是难得,临安这小地方还有模友,你一般在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