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4-05-02):
转动大奖为什么会有摩擦的声音····帮忙判断判断··谢谢

网友A:
又是TAROT的货,背景噪声太大,分不清

网友B:
根本不知道 视频是什么

网友C:
去掉大桨仔细检查,要注意安全

网友D:
非wifi环境看不了视频,我之前第一次装时旋翼头的相位臂装反(往外张开装的,其实应该往内与主轴交叉过去装)到直相位臂和十字盘上面摩擦了的,还好相位臂是塑料的都快磨断了…… 如果金属的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