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什么不耐用

楼主(2014-05-02):
玩了一年的短卡以前我经常把速度拉到一半以上就能玩45分钟但现在我拉一半都不到为什么连30分钟都玩不到为什么?是
电池
的原因吗?是不是1年左右就要换一下电池?

网友A:
估计过放了 以后玩建议用个低电压报警器吧 虽说这个精度不咋地 毕竟防止过放 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电池是主因

网友C:
我也感觉锂电池不耐用,我有两组电池,没用放时间长了,都不行了,两组电池中都有一节电池不行了。

网友D:
锂电池的使用要求本来就是比较高的 过放 过充都不行 长时间存放 还的保持电压3.8V

网友E:
就是不耐用。

网友F:
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

网友G(2014-07-18):
学习中~拿分走人

网友H:
我有2010年的花牌3s锂电,现在还在用,飞飞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