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控制850轴距可行吗?

楼主(2014-05-02):
前几天炸鸡了,想先收个NAZAv2暂时用着,不知道用在850轴距的6轴上可行吗?是否合适?

网友A:
支持4.6.8轴的

网友B:
NAZAV1 飞越T960改900 完美飞行

网友C:
只要震动足够小,机架足够硬,就没问题

网友D:
說明書中未提到建議軸距大小~只說明支持軸數及類型
可以試試!因該沒問題吧!

网友E:
1米8轴无问题

网友F:
NAZA M,飞1100轴距,无问题

网友G(2014-09-28):
我800轴距6轴,用V2,感度295.。。。。飞的挺稳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飞机的状况,没什么震动,动力方面无问题,那么naza也是可以hold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