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ghtbridge问题!大疆技术请进。

楼主(2014-05-02):
看说明书说Lightbridge只有使用高清云台时,可使用两路遥控器输入,除此之外只支持单路遥控器接入。目前好像只有新出的BMPCC云台是高清云台,那么我们现在手中Z15-5D云台Z15-5N云台都不是高清云台,只能接一个遥控器,那云台遥控器怎么用?不接入遥控链路是否会产生干扰?

网友:
您好,目前为休假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将会于4号给您回复。

网友:
楼上的就会说废话

网友:
楼上也是废话。

网友:
等大疆来回答

网友:
lz说的高清云台是指啥,大疆新出的吗,没看到啊?

楼主:
shijiamoni发表于2014-05-03 09:29:53
lz说的高清云台是指啥,大疆新出的吗,没看到啊?
上大疆官网看看,目前只有BMPCC云台是高清云台,在GCU标记上多了个HD的后缀,代表高清的意思,这个云台是直接将高清信号由GCU输出的,而之前的云台GCU只能输出AV模拟信号。

网友A:
相机视频输出直接接在高清图传Lightbridge的接收机上发射回地面,要是bmpcc的云台带高清就接在GCU上通过bus传递,省了一根线而已,个人理解  哈哈

网友:
LZ ,你可以先临时用下 PHANTOM Vision 的 5.8G 的接收机 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视频输出直接接在高清图传Lightbridge的接收机上发射回地面,要是bmpcc的云台带高清就接在GCU上通过bus ...

是可以直接把高清线接到相机上,我是想知道两个2.4G遥控器在不使用高清云台时是否可以一起接入高清图传Lightbridge的链路中?如果不接入使用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B:
问:

看说明书说Lightbridge只有使用高清云台时,可使用两路遥控器输入,除此之外只支持单路遥控器接入。目前好像只有新出的BMPCC云台是高清云台,那么我们现在手中Z15-5D云台Z15-5N云台都不是高清云台,只能接一个遥控器,那云台遥控器怎么用?不接入遥控链路是否会产生干扰?

答:

我前面试用过DJI的Lightbridge高清图传样品,但是是与PHANTOM 2一起用的,其实,我觉得控制跟高清不高清没有关系。

高清图传天空端的GIMBAL PORT连接口,这个接口有三个功能:天空端供电、云台视频信号和CAN-BUS线;
对于BMPCC云台,就一根线直接连接到BMPCC云台的GCU上应该就搞定了。
但是,对于其他的Z15云台,可能需要DJI使用提供的一根DIY的线,包含供电用的XT60接头、视频信号线和CAN-BUS线。
云台本身也要用CAN-BUS线连接到飞控上,然后飞控与DJI LIGHTBRIDGE的天空端通过D-BUS相连,云台到飞控之间的控制信号应该是通过云台和飞控之间的CAN-BUS线相连来传输的。

也就是,控制信号应该是这样的,天空端的D-BUS-------->飞控(比如A2/WKM)的D-BUS接口, 飞控---------CAN-BUS线----------->云台;
屏幕上的OSD数据显示,飞控------CAN-BUS线------->云台--------CAN-BUS线(GIMBAL PORT接口)--------->Lightbridge天空端;

网友:
帮顶,坐等技术回答

网友C:
您好, 这种情况只有使用5.8G遥控器, 接入云台GCU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这种情况只有使用5.8G遥控器, 接入云台GCU直接使用即可.

您的意思是,我们之前买的S800+Z15-5N和S1000+Z15-5D都不支持两个2.4G遥控器同时输入Lightbridge高清图传的遥控链路中,2.4G的控又怕跟2.4GLightbridge产生干扰!
也就是不换5.8G遥控器我们就无法使用Lightbridge高清图传?
只有现在使用新出的BMPCC-HD云台时,地面端才支持两路遥控接入。
那么我们大多数使用双2.4G遥控器大疆多轴用户都无缘Lightbridge高清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

看说明书说Lightbridge只有使用高清云台时,可使用两路遥控器输入,除此之外只支持单路遥控器接入 ...

谢谢您的答复,天空端接线描述的很清楚,学习了!可是我主要是问大疆地面端在不使用高清云台时是否支持两路2.4G遥控器同时接入。(说明书上说只能接一个)
这直接关系到2,4G遥控器和Lightbridge之间的干扰问题!

网友:
试完告诉我一下怎么用!谢谢

网友:
我考,不是吧,高清图传这么不合理?

网友C:
LB天空端有3个视频输入端, 分别是HDMI, AV, Gimbal Port;  前两个是接收纯视频信号,不能包含云台控制信号.  Gimbal Port端口把视频和云台控制整合在一起, 这样才实现的双2.4G遥控器控制.

根据您当前的情况,如果要使用LB, 可将GCU的AV信号接入LB对应端口, 再用5.8G遥控接入控制云台即可. (若用2.4G,会对LB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B天空端有3个视频输入端, 分别是HDMI, AV, Gimbal Port;  前两个是接收纯视频信号,不能包含云台控制信号.  ...

谢谢大疆技术1的详细解释,本来已经跟经销商预定了LB高清图传系统,但就现在出现的问题 我们拥有非高清云台的用户还是无法同时使用双2.4G遥控器。
我相信有一大部分大疆用户都像我一样用两个2.4G遥控器来分别遥控飞机和云台,想购买LB的大多是我们这批用户,这种情况应该得到大疆厂家的重视!
现在要使用LB就只能将原来2.4G遥控器换成5.8G遥控器来遥控云台,但是大家都知道5.8G遥控器遥控距离短,稳定程度也不高,白费了LB的1.7公里远距遥控性能。

网友:
用433的UHF 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LB天空端有3个视频输入端, 分别是HDMI, AV, Gimbal Port;  前两个是接收纯视频信号,不能包含云台控制信号.  ...

遥控器插入LB后  不是就不发射控制信号了吗? 就像一个手柄一样来操作,信号全部是通过LB来发送。。。。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不存在干扰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想买Lightbridge高清图传的朋友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配置,别买回去没法用!

网友(2014-07-28):
不科学的设计!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来问就是:dji的lightbridge与2.4G的遥控器同时工作时,到底存不存在干扰,到底是谁干扰谁,到底干扰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