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能否支持电视直播车信号,求问??

楼主(2014-05-02):
同上,我记得上次谁在论坛里提过好像这个高清图传信号的制式和电视台直播车的制式不一样,这次正式发布不知道这个改变没有,求专业人士解答,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LightBridge用HDMI输出,直播车基本只有SDI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ghtBridge用HDMI输出,直播车基本只有SDI输入。

请问shaomai-2是山寨的烧卖么,另有其人,还是同一个人。想八卦下怎么会有2号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shaomai-2是山寨的烧卖么,另有其人,还是同一个人。想八卦下怎么会有2号出现

旧号被封,懒得去找财神协调,所以开2,你看我发的帖就知道不可能是山寨啦,还有谁有我这样的工业级写作能力?

网友:
大疆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号被封,懒得去找财神协调,所以开2,你看我发的帖就知道不可能是山寨啦,还有谁有我这样的工业级写作 ...

怎么被封了,唤起我的八卦之心

网友:
直接是进不了,但是有设备可以接入。

网友C:
有种东西叫做  HDMI-SDI转换器,   三千块钱左右的基本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种东西叫做  HDMI-SDI转换器,   三千块钱左右的基本好用

貌似有人转了,信号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有人转了,信号也用不了

什么原因用不了呢?

网友:
世界上所有电视直播的信号指标都是统一的 无论是高清的还是标清的
DJI要重视这个图传的兼容问题 是大问题

网友:
对头,,可以转换,,但是不知道能否支持

网友:
专业人士回答:不支持,我国广电高清只支持1080i50fps 大疆这款东东只支持30fps

网友:
坐等dji升级

网友:
HDMI输出似乎做了各种保护,同相机hdmi端口输出结果不一致,不适用我测试过的 yellobrik  及其他2款低端 hdmi>>SDI转换器上

测试的结果应该是 高清图传只会在检测到显示器后,才会连续视频输出, 转接器接上后只有第一帧。

网友:
而且高清图传用在 极多无线网络下,根本不行,卡死现象严重。

网友:
基本不能用,要两级转换,帧数还低,DJI也不是针对电视直播来做的
我们台是用其他传输设备来做的

网友:
看来是没戏了 他输出的hdmi需要和显示器进行握手信号识别 类似电脑的显卡输出 直接接上显卡是不会认到设备的 必须是显示器才有强制输出 太坑爹

网友:
前几天试过了 直播车上的是sdi的而且是1080 50的 dji的不能用
hdmi转sdi转出来在直播车上看有波纹
是atomos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