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好盈铂金怎么刷BLHeli,用什么刷

楼主(2014-05-02):
请问好盈铂金怎么刷BLHeli,用什么刷

电调触点大概在哪个位置,不想把整个电调给扒了,

一定要用ARDUINO吗,

我用51单片机的开发板,行吗?

该怎么刷呢

qq532988019

网友A:
论坛搜,或者 百度搜都可以搜到, 买回来就直接可以用的 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或者 百度搜都可以搜到, 买回来就直接可以用的 是这个

51单片机的开发板行吗

网友:
我用我的mwc飞控刷的

网友:
同问,我也有51开发板,电调是51的,我想应该可以啊

网友:
刚买了一块板子,正在相面中,正在发晕中。

就是这个:

网友B:
铂金不要刷 我已经出问题了 电调打算返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铂金不要刷 我已经出问题了 电调打算返厂

出什么问题了,能说一下什么情况吗?

网友B:
RE:

引用 网友C:
出什么问题了,能说一下什么情况吗?

刷固件顺利 就是上了四轴变得不稳,要命的事不管怎么校油门行程 都没用 四轴往右自旋,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顺利 就是上了四轴变得不稳,要命的事不管怎么校油门行程 都没用 四轴往右自旋,无法控制

我看有人刷都没事啊

网友:
关注中 同问 好盈天行者30A  XXD30A 可刷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