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x601和d7e如何对码?

楼主(2014-05-02):
d7e刷了gale固件,成功和dsm2接收对码。
和d7e却无法对码,控上设置是:devo协议,识别码自动。按住clean给接收机通电,然后控上按对码,没反应,红灯快闪。
rx601也要插对码线吗?插对码线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网友A:
绿色绿色- -

网友B:
都清空固定id。然后对码。对码时候不要按清除id的按键。华科尔的不需要像dsm那样按住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绿色- -
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