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450电池的问题吧

楼主(2014-05-02):
我的450电池用的是3S的,机机是亚拓的450proV2,电调是亚拓的RCE-BL35P,电机是亚拓的450MX,舵机410,尾舵520,旋翼头换了冰人的FBL,尾传改了皮传,电池用的ACE和蝎子,悬停时间为啥只有5分钟左右呢?有时候还不到5分钟,ACE才不到20起落,蝎子是全新的,正常吗?

网友: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网友A:
亚拓电机相当省电 我的3d 飞5分半 下来3.8v 格式电池

网友:
格式2200,油门和螺距配合好,很容易悬停10分钟的

楼主:
不可能啊,我已经试过了,不管怎么设置,都是5分钟

网友A:
电池有内伤,还想问什么~

网友:
每一块电池都这样?那就不是电池问题了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螺距曲线过中立点以后是直线,油门曲线一直是直线,是不是油门螺距配合的问题

网友B:
亚拓机改掉可惜的,5分种悬停少了一点,我用了10个月的电池都可以停6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机改掉可惜的,5分种悬停少了一点,我用了10个月的电池都可以停6分钟没问题

这个以后准备练好以后再改回来,配件都没出,呵呵,能分享下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吗?我怀疑是我设置的曲线费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以后准备练好以后再改回来,配件都没出,呵呵,能分享下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吗?我怀疑是我设置的曲线 ...

我是有副翼的,设置都是按照说明书要求设置的。也没去改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是6S电池,花牌或者格式,或者达普都是只能悬停到五分钟,下来3.8左右,曲线和楼主一样,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看别人一说悬停八分钟下来还是3.8V多我就眼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副翼的,设置都是按照说明书要求设置的。也没去改

那你电池飞完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是6S电池,花牌或者格式,或者达普都是只能悬停到五分钟,下来3.8左右,曲线和楼主一样 ...

我也是找不到什么问题,至今都这样,郁闷啊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有一架是富丽450,电调铂金V3 50A。电机是富丽的3800KV(用12齿),航线5分钟,3D(油门直线65%)3分钟,调了几种进角都是这样。  另一架是飞越V2450PRO,亚托35X电调。电机是花牌的3680KV(yong 11齿),航线8分钟,3D(油门直线75%)4分钟.        总结起来估计是  一、V3耗电(呵呵,不过这个可能不大)  二齿***小小问题造成富丽的转速要比飞越的高得多,但是油门一个是65%  一个是75%,差别也太大了。估计是富丽的舵机暴力,转速高,现已把富丽的转速降到50%,改天试飞看看能不能省电些。

网友:
。。长期4分不到落地的路过。。这个和车一样,1台车 100个人开就100个油耗。。不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电池飞完电压是多少?

我电池从来不飞完的,卖家说飞7-8分钟没问题,但我的控上设定值是飞5分钟后报警,我一般是报警后就落地的,偶尔也有飞7分钟的,飞完后到底还有多少点也从来没测量过。

网友D:
其实很多时候是机械、齿比和定速设定的问题
供电占小部分
整机传动阻力是悬停耗电的最大嫌疑人,一般轴承占大部分
很多轴承手测的时候表现得和正常轴承一样,但是转速提上来由于离心力把滚珠甩开,阻力会异常大
我会定期排查那些转速较高的位置(炸了就排一下,反正也要拆)
电机轴承(使用时2万转以上,这是最考验轴承质量的位置),尾轴承、尾传动轴承和最容易被忽略的对转齿轴承(上万转等级)皮带机还涉及皮带轮轴承,就像做木桶的短板效应,一台顺滑的机全机都顺滑,一台不顺滑的机,可能有一个或是多个位置有问题
再就是齿距
电机齿距大了会容易扫齿,很多人误以为越紧越好,塞进去打印纸的时候恨不得压得死死的。可齿是不容易扫了,阻力却大了。我一般不会塞纸来测试,调好距离捏着大齿盘晃一晃,能比较轻松地晃动,之后我会捏着大齿盘带着电机转动,如果手都觉得累,电机当然会累了
很多时候对转齿那边的齿距会被人忽略
传动齿和尾管的安装有关,这些我会在上电机之前调至我满意的传动状态,再上电机(皮带机的话我在调好传动后会在尾管上刮一条线,当传动有问题时会比较方便鉴别是尾管松了还是皮带问题)
主轴的锁紧状态其实也影响机械阻力,我上固定环的时候(或加垫片),不会用力压着主轴,保持比较自然的状态上紧螺丝(当然事后会试试有没有虚位),给主轴轴承最小的轴向压迫力

关于齿比其实也很重要,齿比关系到最终头速,头速大了费电而且掉转,齿比太大太小都影响耗电
(我目前有3000转飞行的癖好,所以暂时没有测试最佳悬停头速)

关于定速,我喜欢让电调接近最大导通状态,给电机最大的动力支援(也就是说我喜欢可定速的油门最大值),费电不费电在于电机的扭力曲线,让它工作在扭力最大的转速区时,定速飞行非常省电
比如我一台450上使用的是460mx 1800kv,Talon35a电调,使用14T直齿头速3100转时油门计算值是83%左右

(因为调到3000转时油门比较低,13T齿又不够,退而求其次提一提头速到3100)

不过就算这样设定,我依旧不会3D超过5分钟(超过时间会比较累,不符合我“玩”直机的理念)

至于更专业的省电秘诀,可以和传说中的那位3D 12分钟的24叔取一下经,在他面前我可是万万不敢班门弄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时候是机械、齿比和定速设定的问题
供电占小部分
整机传动阻力是悬停耗电的最大嫌疑人,一般轴承 ...

很全面,很透彻,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我已经试过了,不管怎么设置,都是5分钟

把调整螺距曲线到45%油门可以悬停,你再试试,我的机子是飞越PRO无副翼,花牌3860,好赢铂金40A,原始螺距-12,  0,  +12,遥控器是D10,螺距曲线分7级:L,1,2,M,3,4,H,L是-100,是M是0,H是100,我设置的L是-40,M是50,H是80,油门曲线未调整,45%油门悬停,格式3S2200可以悬停9--11分钟,报警器设置3.7,报警停机后电压回升到3.8,六块电池飞行时间一小时,爽歪歪!

网友E:
悬停5分钟可以了

网友F:
我3.40秒下来3.75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