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P1艇接“天6A”电机不工作

楼主(2014-05-02):
舵机接1通道打舵有反应,电调接3通道有对码声音但打舵无任何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是不是选错通道了呢

网友A:
把油门杆归零试试,油门微调拉到最下边,油门都没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杆归零试试,油门微调拉到最下边,油门都没归零

请问什么叫油门杆归零?有什么作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应该校准油门行程,然后油门打到最低,通电就能启动电机了·····如果你的是双向电调的话油门是在中位的,但是一般不会是双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叫油门杆归零?有什么作用?

油门的中点,就是油门平时放着电机不会前转也不会后转的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杆归零试试,油门微调拉到最下边,油门都没归零

还是不行啊  为什么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应该校准油门行程,然后油门打到最低,通电就能启动电机了·····如果你的是双向电调的话油门是 ...

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确认油门正反向是否正确····然后校准油门行程,步骤是开控,油门杆打到最高位置,然后电调通电,如果是好盈电调的话,通电是有多 瑞 咪 这种声音的,这种声音后可以听到两声滴滴,迅速把遥控的油门杆拉到最低,电调记忆油门行程,然后用几S的电池就会响几声,之后就能启动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油门正反向是否正确····然后校准油门行程,步骤是开控,油门杆打到最高位置,然后电调通 ...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遍可电调还是对不上,叫个不停,您看下视频我有操作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遍可电调还是对不上,叫个不停,您看下视频我有操作错吗?

我也有天6a
从昨天开始不知道为啥电调上电以后电机一直不停的BBBBBB叫
后来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好了

但是这个故障出的有点莫名其妙,所以对这个天6a还有点不放心
不过距离还行,上次为了测试距离,差点把船给跑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遍可电调还是对不上,叫个不停,您看下视频我有操作错吗?

有一个好像大家都没提,你得第三通道正反向开关 试过了吗?
我的天6A不管是控船还是控飞机,第三通道正反设置开关是拨到上面的,我看你的还是出厂默认

还有你说叫个不停,是什么声音,是一直BBBBBBBB这样,还是有音乐有节奏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遍可电调还是对不上,叫个不停,您看下视频我有操作错吗?

开喇叭重看了下视频,听声音你这是开机进到电调设置程序了,原因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第3通道正反向设置
你现在这样设置油门拉杆拨到最下面,实际是最高油门,电调上电直接进设置模式了
要验证也很简单,开控,把油门拉杆拨到最高,然后电调上电,电调应该自检叫几声完事,这时慢慢把油门拉杆往下拨,电机应该会转动

等正反设置好了,再按照上面某楼说的设置油门行程

倒数第三条

版主有没有奖励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喇叭重看了下视频,听声音你这是开机进到电调设置程序了,原因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第3通道正反向设置
...

现在是这样的哥们
1。第3通道正反向设置,小开关拨向上。
2.把控左杆打到最上然后开控。
3。上电,电调叫,舵机有反应,电机没有。
4.把控左杆慢慢拨到下,过一会电调不叫但电机仍然没有反应。

请问是哪里出了错?非常感谢你这位热心的朋友,你就帮我帮到底吧。我会感谢你的:)
还有12楼的视频你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第一步就错了····开控后遥控油门杆要打到最高再给电调通电,你在中位···电调记忆不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就错了····开控后遥控油门杆要打到最高再给电调通电,你在中位···电调记忆不了油门行程·· ...

现在试了下1开控。2油门杆最高。3上电。4油门杆最底。
可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哥们
1。第3通道正反向设置,小开关拨向上。
2.把控左杆打到最上然后开控。

说不清了,刚录了段视频,这是正常油门行程操作,注意听声音,我这是好盈的电调(旁边练钢琴声请忽略)
12楼的视频听声音是一上电无操作进入设置模式了。
“——1开控。2油门杆最高。3上电。4油门杆最底——”
步骤3和4之间要注意,上电后一般BB响两声后赶紧拉到最低,否则会进入设置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试了下1开控。2油门杆最高。3上电。4油门杆最底。
可还是不行啊!

不知道楼主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可以百度一下,19楼的方法是正确的·····前提是这是好盈的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