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测螺距,没有电子螺距规?没关系,看这里!

楼主(2014-05-02):
无副翼测螺距,只有一把普通螺距规,没有水平参照物,怎么办?非常简单!一个透明矿泉水瓶子,装半瓶水,平放在大桨后面,用普通螺距规参照水的平面测量大桨螺距,一切OK

楼主: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网友:
碰上机身不水平的咋办

网友:
不如墙上合适的高度直接划条水平线

网友A:
这个办法有问题啊,LZ!零螺距时大桨应与主轴是90度的关系,并非是绝对水平。机身不水平的话,那LZ这招就那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有问题啊,LZ!零螺距时大桨应与主轴是90度的关系,并非是绝对水平。机身不水平的话,那LZ这招就那 ...

机身不平,一切都是空话!难道你用电子螺距尺,就不用机身平了吗?给你一个葫芦,你不会比着画个瓢吗?。。。。。。

网友:
传说中的水平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不平,一切都是空话!难道你用电子螺距尺,就不用机身平了吗?给你一个葫芦,你不会比着画个瓢吗?。 ...

LZ莫激动。机身因脚架等原因不平是很常有的事情,但是机身上总能找到和主轴垂直的地方吧?那就用这个地方作为基准将电子螺距尺调零。所以用电子螺距尺机身不平也行的。当然LZ这个办法也可行,不过需要找出基准与绝对水平之间的差值,这样肯定要麻烦一些。如果坚持不想用电子螺距尺,那还是推荐用无副翼螺距量测器,如下图:

这个东西鸭子、飞越、富丽都有的。既简单又快捷

网友:
好办法!把机头面向自己,这样测就更准确。   还有这么看这么像我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莫激动。机身因脚架等原因不平是很常有的事情,但是机身上总能找到和主轴垂直的地方吧?那就用 ...

玩模型,玩的就是折腾,其实好多工具都是可有可无的,像球头钳,水平安放座。。。。。。当然,你要米多,可以把所有的工具都备齐!昨天看到一帖子,一架450装了一年还没装好,陶瓷轴承呀什么的,有必要吗?难道这样的机子就不会炸坏了?就可以不修机了?我是无米之人,内六方螺丝刀必须要备,因为螺丝我用手抠不下来!其他遇到什么调试的,没有工具的,只好脑子多转两圈来解决了!总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办法,机子调顺了,不抖了,好飞了,目标实现了,快乐来了,也就OK了!悄悄告诉你,球头扣我就是用指头抠的!我已经扣出经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模型,玩的就是折腾,其实好多工具都是可有可无的,像球头钳,水平安放座。。。。。。当然,你 ...

兄弟,你要这么说那我无话可说了。只能友情提示注意安全,并祝爽飞!顺带提一句,我也穷人一个,不过我相信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要这么说那我无话可说了。只能友情提示注意安全,并祝爽飞!顺带提一句,我也穷人一个,不过我相 ...

lz才刚入门,自以为是的发现一点小窍门,还不知正确与否,便对老鸟的耐心指点视而不见并且恶语相加。殊不知老鸟的经验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在此0元包邮送给你。

装了一年的450那兄台是个严谨的极端,lz则是骄傲自大的极端,浮夸!

我是懒得理这种新人,兄台你也省省键盘吧。

网友:
lz对工具的认识简直......半瓶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才刚入门,自以为是的发现一点小窍门,还不知正确与否,便对老鸟的耐心指点视而不见并且恶语相加。殊不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