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锁不住尾,换双推问题

楼主(2014-05-02):
新人飞跃450 pro v2还在调试阶段,试飞时有时一块电池飞完所谓也没什么问题,
刚飞完换了一块电池之后又开始锁不住尾,机身逆时针旋转,感觉中立点没调好,尾杆弄短了点,
今天飞时还是锁不住尾,开始往逆时针旋转,往左打方向调整时,打一点没多大反应,再打多点就又往顺时针旋转。。。
下来确认尾部时发现飞跃的塑料尾单推虚位好大(尾推变形也大,塑料的尾控制组球头也能晃动),锁不住尾到底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换个金属双推的能不能好点?
如果可以的话换哪个牌子的虚位小?目前正在冰人和7075之间纠结。。。 应该选哪个?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 ...

换双推会不会更持久呢。。。?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冰人吧,,锁不住尾,根据你的情况,要么不够顺滑,要么虚位太大

网友A:
尾舵机拉杆也要保证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人吧,,锁不住尾,根据你的情况,要么不够顺滑,要么虚位太大

顺滑度确认过已经很顺滑了。。。   看来确实是虚位的影响。。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拉杆也要保证顺滑

用手确认过很顺滑了~  还是换个双推看看~~

网友B:
除非虚的一塌糊涂,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感觉不全是尾推的问题呢。

网友:
同意LS观定

网友:
8楼的意见正确,虚位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效果,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C:
尾变矩机构联动顺滑,不是太夸张的虚位一样能锁尾,不要急换双推。先排震再调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虚的一塌糊涂,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感觉不全是尾推的问题呢。

在尾舵机不动的情况下,尾控制组左右能晃个1mm左右虚位算不算大呢。。。?
冰人的双推已经订购了,等到了换上去再看看。。。  反正觉得早晚要换上。。。  感觉飞跃塑料的弹性变形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变矩机构联动顺滑,不是太夸张的虚位一样能锁尾,不要急换双推。先排震再调感度看看!

恩。。。 我顺便检查一下震动看看。。。
不过为什么有时飞得一切正常有时又锁不住尾呢。。。  莫名其妙啊。。。

网友:
第一电没问题第二电开始锁不住,会不会陀螺稳定性不行?什么陀螺?

网友C:
提高感度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感度有改善吗?

感度50到100调了个遍,没什么区别呢。。。 kbar设置也确实已经“辅助》陀螺增益”项了。。。
对了,我用的是d10控,说明书上写的50以下为nor模式,50以上是avcs模式,而数值越低感度则越大。。。 让我摸不着头脑。。。
这个锁尾模式和飞锁尾模式是逐渐过渡的还是以50为界限突然变化的?
还有为什么是数值越低感度越高?D10是反的吗?还请劳烦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B:
Jr是50以上锁尾,F是50以下锁尾,D10是JR模式吗?你还要看一下会不会是接收虚,电调供电不足。尾舵机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是50以上锁尾,F是50以下锁尾,D10是JR模式吗?你还要看一下会不会是接收虚,电调供电不足。尾舵机用的什 ...

电调是好盈v3,bec输出设成6v了,尾舵kts515的,陪着肯定是没问题了吧……

网友D:
肯定不是尾推的事儿~当然冰推还是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