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度x 4

楼主(2014-05-02):
油门行程,电调信号线直接连接接收机,全部校准过行程,但是把电调信号线连接飞控,飞控再出来到接收机,上电,全部电调就乱叫,大概一秒叫三次。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查 遥控通道 反向

网友B:
某些遥控器,校准油门时,油门通道可能要反向,校准完电调之后,
注意:
软件里校准遥控器后,检查油门是否推上时,滑块上移,拉下时,滑块下移,
以软件为准,

网友C:
高手就在二楼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