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经历。想入fpv 请大家看看我的配置行吗 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楼主(2014-05-02):
说下自己经历  2月看到了5imx  喜欢上航模
潜水一个月买了1。4 的塞斯纳
没飞起来,  往前跑一直转弯,无论如何都调不直。 后来浆折了 换浆,买浆后再飞,  还是一样 。
后来能飞起来了  结果完全忽略了失速的问题  升降拉大了  抬头失速然后拐上道边的铁皮墙上,直接撞个洞(很危险 如果是人 后果不堪设想)
到这以后  我顿然发现  模拟器和现实 差距太大。 在模拟器里练得塞斯纳可以完美起降的 一到了真机 飞的像个二百五、
撞墙之后  机身断半截  副翼舵面掉了 。沾完之后 跟狗啃的似的 我觉得不能在飞了   又买了个塞斯纳  几乎一摸一样 同时又买了个742-3  是个滑翔机
结果滑翔机细心装好之后 一扔就飞起来了。  特别好飞 。(在此还有个问题请问大家,用的折叠浆,  电调没用刹车的时候 感觉非常飘逸  动力很足,为什么一设置刹车后 动力倒是不行了  感觉没有滑翔能力了都)

后来几乎天天玩那个滑翔机 终于有一天 飞远了点 没看清姿态 头朝下 满油坠地 不过真是结实  只有翅膀折了 别的都没事儿  机身里全是沙子。

我说过 又买了塞斯纳 买完装好了很久  我觉得该试试它能不能飞起来了  结果很轻松就飞起来了。  第一个起落就很稳。  之后飞了好多个起落 ,发现没什么问题。

由于我非常非常喜欢FPV的感觉  所以一直在练习  虽然还应该练练 潜潜水 但是我有点忍不住了 想入手。

墨迹半天   说正题吧、

死胖子载机                                                          (未入)

郎宇2820 kv1100     (未入)
(还搞不清配什么浆  是12*6 还是1155  还是 原装带的什么9*6马刀浆   前俩我是看说明找的  买机器的家配的是后面的马刀浆)
电调  好盈 Platinum 60A Pro 铂金系列 60a无刷电调  (已入)
舵机 ES08MA  *2                                              (已入)
        ES3154  17g金属齿轮 数字的   *2               (已入)
飞控 Arkbird                                                    (已入)
遥控器是 devo10  配 arkbird的433增程                 (已入)
图传  罗美1.2g 1000mw                                     (已入)
图传和433 我买了俩车载吸盘天线                            (已入)
电池                                                                 (未入)

不知道这样的配置动力够不   浆是应该配什么样的
电池应该配几s的  多大容量的  我想容量要大点的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了
格式的电池 太贵了   其他的 太便宜了   我搞不懂了 。、。、。 = =、  真是 菜鸟虚心求教 望大家帮忙了

网友:
都是好东西 有飞控了  你就更厉害  直接上吧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你上个冲浪者先玩玩。。。胖子速度快怕你一去不返。。。

网友:
跳跃性发展 跟我一样

网友:
配置没问题,电池用4s 8000-10000的就可以,胖子是很不错的载机,我也刚装完一架,全重2.5公斤,没有跑道,只能手抛,心里压力山大呀

网友:
新手上冲浪或好小子,别上胖子。不然会后悔的。

楼主:
哈哈哈,听了你们的话,我立刻怂了!好的,冲浪者!可以给推荐一下吗?如何动力配置?
多少翼展的适合fpv呢

楼主:
为什么航拍都上4s电池呢?3s不是轻,可以多上点的吗?       新手问题,。。

网友A:
1.2图传对es08舵机干扰严重,建议离远点或者屏蔽,我的es09都会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图传对es08舵机干扰严重,建议离远点或者屏蔽,我的es09都会抖舵

好的我会注意的!谢谢提醒!

网友:
载机死胖子必须的,载重量大留空时间长,螺旋桨配107E,电池两组4S5100毫安并联,留空一小时以上,图传和摄像机另配3S电池供电,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就会明白的。(我也是第一次玩FPV,以前玩固定翼3D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图传对es08舵机干扰严重,建议离远点或者屏蔽,我的es09都会抖舵

请问前辈我的仰俯舵机也是有一个舵机抖舵,请问用什么东西做屏闭谢谢

网友C:
还有摄像设备没上啊。死胖子没用过,如果起飞重量够的话上4S5000毫安以上的。飞的时间长久些。

网友:
对了,还有地面录制设备。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回放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摄像设备没上啊。死胖子没用过,如果起飞重量够的话上4S5000毫安以上的。飞的时间长久些。

摄像设备是个某宝很便宜的摄像头700线,以后玩好了换好的
地面录制的还没有。
准备看看!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我的仰俯舵机也是有一个舵机抖舵,请问用什么东西做屏闭谢谢

我挺喜欢死胖子的样子,可是新手嘛,怕飞丢掉。。

网友:
胖子这款载机真的不错能快能慢,飞行姿态绝对稳定,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和视频。屏蔽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网友B:
只要你有基础飞行经验就可以飞死胖子,因为加了飞控的飞机会很好飞,只要控制好起飞和降落就可以啦,空中由飞控辅助飞行(飞控本身自带陀螺仪调好参数就行)定高模式下只管副翼控制飞行方向即可,搞不清方向时你就切换返航模式,前提是必须设置好家的位置才可以实现返航,我用的是U2S飞控,这款飞控真的不错价格也不贵,增程是切糕433,有不懂的的地方可以问我(针对死胖子其它机型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有基础飞行经验就可以飞死胖子,因为加了飞控的飞机会很好飞,只要控制好起飞和降落就可以啦,空中由 ...

好的好的!真心感谢!!等我入手。
我特喜欢你那前轮转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我的仰俯舵机也是有一个舵机抖舵,请问用什么东西做屏闭谢谢

拿铝箔包住,安装上离图传远一点,tb上有卖那种铝箔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铝箔包住,安装上离图传远一点,tb上有卖那种铝箔胶带

谢谢提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听了你们的话,我立刻怂了!好的,冲浪者!可以给推荐一下吗?如何动力配置?
多少翼展的适合fpv ...

论坛一搜大把。。。。。。。。。。。。经典配置2212 KV1400+8寸桨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想玩FPV的话,你直接把摄像头,图传装到你的塞斯纳上,地面配上屏幕,就能在近距离内实现你的FPV梦,等熟悉了,想飞远飞高了,再上其他载机(天行者、飞翼、死胖子、小胖子等等)配上AAT+平板天线,再改个大屏幕或者视频眼镜。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也入手了蓝宇742-3,现在飞塞斯纳和好小子1000准备飞742-3,想问下楼主帖子提到的刹车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也入手了蓝宇742-3,现在飞塞斯纳和好小子1000准备飞742-3,想问下楼主帖子提到的刹车是什 ...

电调上设置的,断油就停转

网友:
你有这么丰富的基础,谨慎些应该没问题的,丢的都是胆大的。
电池看你个人条件了,贵有贵的理由,我用中端价位的电池也飞的很爽。

我是飞了两次冲浪者就买了小胖子,听说比大胖还难飞,实际也很简单。楼主的经验应该比我丰富。

楼主:
谢谢鼓励

可是还是个什么不懂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