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双发混控,请教高手给配置。翻了好多天贴子了,没找到像要的资料

楼主(2014-05-02):
      本来不想麻烦大家,无奈这方面资料翻了几天都没找到。只好发贴提问了。请新老玩家不要介意。      这个是创新的3252.因为是奶奶买的,儿子很喜欢。说有纪念意义。最近船玩坏了一个狗骨,另外非常讨厌那个需要8节AA电池遥控器。那我借这机会改造一下这船。  手头上有乐通RC3S的控,狮子3S ,5200mah电池。

改造目的,1.速度不超过30公里,因为是给小朋友玩的,太快控制不了。
              2.不要有舵,因为玩船的水域有水草,容易挂住。
              3.保留双发结构。(如有需要电机可以更换)
             总的来说就是改成性能上好一点的玩具船。

问题。  1.电调买什么规格的合适?
          2.是买一拖二的电调,还是需要两个电机对应两个电调?
          3.混控的话,电调控制线怎么插接受机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单电调或双电调如何接线)
          4.混控制怎么设置?在乐通枪控上。

网友:
有水草的话桨一样会挂

网友:
本人的还在路上   准备改无刷  你这个小孩玩就没必要改了啊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给小孩玩的话没必要改太高级,楼主是想自己玩吧

网友B:
不要舵 要控制方向 要2个电调   差速转弯 这个貌似很复杂 而且快艇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给小孩玩的话没必要改太高级,楼主是想自己玩吧

当然自己可以玩改造的过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舵 要控制方向 要2个电调   差速转弯 这个貌似很复杂 而且快艇不适合

如果二个电调的话。他们分别接一(舵机)二(油门)通道。然后再遥控器上把这两个通道设成混控水这样吗?

网友:
没试过  只知道大型军舰 大机动 是这样的 左车退  右车进             向左机动     右车退 左车进 是向右机动

楼主:
其实我只需要左车停  右车进             向左机动     右车停 左车进 是向右机动就可以了,不需要倒车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需要左车停  右车进             向左机动     右车停 左车进 是向右机动就可以了,不需要倒车功能 ...

两个电调  用板控      左右手摇杆都中位

网友:
小孩子玩买个一拖二有刷上俩550电机速度也不慢。

楼主:
用舵的话。双发配无刷电机的话,怎么接线实现两个电机正反转?因为桨声正反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舵的话。双发配无刷电机的话,怎么接线实现两个电机正反转?因为桨声正反桨。

就是三相电动机一样,把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条线,其中两条换转,就能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相电动机一样,把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条线,其中两条换转,就能反转了!

太感谢了。我可以放心去买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