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opro3 狗3无刷云台 Gopro两轴无刷云台 用3S电可以吗

楼主(2014-05-02):
卖家提供的是2S的锂电 我的飞机有3S动力电输出电源

刚买的云台

刚买的云台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
自己用12V的稳压芯片做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
应该直接就可以应你该3S电池了吧
没有必要再加电源降压模块了,支持3S的

网友:
我那个卖家说板上按掣可选择7.4或12V输入的, 直接问卖家吧, 设定方式每家可能有所不同!! 反正这款狗台操作电流也不高,好象400~500mA左右,对动力电损耗不大,上12V稳压给云台及图传吧, 但注意一下稳压模块可能会有干扰 !!

网友:
可以的,放心使用

网友:
已经完美搞定了,现在云台很稳定,已经出了几个视频了。

网友A:
楼主 在吗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在吗 ?怎么解决的?

可以用3S 直接接3S锂电 卖家告诉我的 上电后按4下按钮

网友A(2014-07-22):
引用 楼主:
可以用3S 直接接3S锂电 卖家告诉我的 上电后按4下按钮

我这个云台不稳定!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云台不稳定!怎么处理

你用几S的电? 最好用3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几S的电? 最好用3S的

我直接用的飞机的电池接出来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