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神帮忙。

楼主(2014-05-02):
才装上的飞跃450,请问四个舵机分别都叫什么?接在什么地方?接收机和K8的接线方法,我的陀螺仪是黄K8,接收机是乐迪10通道的,上面只有数字从1到10,和10号插孔标着正负极,最后一个插口写着B/C。都不明白怎么接,新人求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天空飘来5个字,这都不叫事,给新人一些鼓励,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空飘来5个字,这都不叫事,给新人一些鼓励,楼下继续~

艹!

网友:
楼主当地没有鸟么?乐迪控没用过,你是否已对好频,设好电调油门行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艹!

艹 能解决问题吗,谁还会帮你呢~

网友:
V8那个pdf文档看过了吗?

网友B:
我大致说下 电调接接收 舵机接陀螺仪 陀螺仪接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致说下 电调接接收 舵机接陀螺仪 陀螺仪接接收

死循环

网友A:
你自己去翻乐迪的说明书,没用过乐迪确实不知道那些接口啥意思。

网友:
给你个链接仔细·看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f382SU44rxIaz3WjIK。今天我的ESKY有副翼450加装黄K8,反反复复调试了几次,搞了5个多小时终于搞定,明天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艹 能解决问题吗,谁还会帮你呢~

已经解决了,艹只是一个很随意的发声,都是大老爷们的,就不要纠结了好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飞手们,问题已得到解决。心情比较顺畅。哈哈

网友C:
楼主 我建议一下,,,,先不要急着装了,,,,加点群,学习一下 直升机构造 功能  各零件的作用,,在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建议一下,,,,先不要急着装了,,,,加点群,学习一下 直升机构造 功能  各零件的作用,,在说 ...

已经装机完毕,进行到调机阶段,下步进行K8调试。谢谢关心。3Q。

网友:
楼主从菜鸟一步跨越到老鸟好像有点快呦。

楼主:
快20天了,每天都是凌晨2左右才睡。有点熬不住了,现在只要平躺着就能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