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莫名抖动,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5-02):
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卡一卡的,是电机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楼主:
飞越2轴云台,云台老是乱动。以前正常!

网友A:
什么云台?好象重心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云台?好象重心不稳。

楼主:
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B:
仰俯电机功率调大一点 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仰俯电机功率调大一点 能解决!

3Q

网友C:
2个问题,1是减震球需要更换了,也可以扎带稍微扎一下!2  断电找一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问题,1是减震球需要更换了,也可以扎带稍微扎一下!2  断电找一下平衡!

谢谢!

网友:
已经有大神解答了

网友D(2014-06-22):
情况如何?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如何?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调大了俯仰电机的功率!

网友E:
你是老版本的云台,我买的是新版本的,结构不一样。我的是横滚有点抽风,有时候还会卡住不动,你的电机参数能说一下么?

网友:
求教调试飞越云台啊,怎么不行啊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老版本的云台,我买的是新版本的,结构不一样。我的是横滚有点抽风,有时候还会卡住不动,你的电机参数 ...

忘记找到了在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找到了在告诉你!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