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端口1现状第一个灯不会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02):
MACH3端口1现状第一个灯不会亮是什么问题望前辈指教
软件安装正常
端口也正确填写
各个设置也正确
就是第一个灯不会亮 机子动不了

网友A:
先别接你的接口板。把并口线插在台式机并口,用回形针插在并口线的1号脚孔,还有一个回形针插在并口的地线脚孔,万用表测量这两个脚之间的电压。检查一下mach运行的时候这个电压值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设定是1号脚高电平使能,那么电压值就是高电平5V左右。这时候,你按下软件上的紧急停车,这个脚应该是变成了低电平。如果你在mach里设置的是低电平使能,这个电压测量结果相反。
以上如果正常,说明是mach3接口板卡的问题。

网友B:
估计还是端口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