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831b+k8上电之后尾舵机直接打到头

楼主(2014-05-02):
RT,接线按Vbar全攻略里接的,控设置也没问题,尾
舵机
直接连接收的时候一切正常,装上K8之后一上电直接打死,然后发抖

网友A:
尾舵机型号没勾对,K8 都说了到最后再接尾舵机调试。

网友B:
是不是设成窄频啦!小心。

网友C:
目测平率和中立点不对, 这是烧舵机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