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v977主电机齿轮掉了,用什么胶水粘呢?

楼主(2014-05-02):
求助各位,977的
电机
齿轮弄掉了,请问用什么胶水来固定呢?

网友A:
螺丝胶,中等强度的

网友B: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网友C:
也有用502的。

网友D:
那个大齿为了方便泄力开了槽,感觉把那个槽用针线绕十几圈然后滴上502,这样下来应该可以了,还是可以泄力但是不至于自己脱出。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个电机上面的金属齿,不是塑料的大齿。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胶水。

网友E:
电机齿轮只有螺丝胶吧

网友F:
正统应该用乐泰609圆柱紧固胶,注意的是干的很快而且很难拆,如果粘错位置就会杯具
如果觉得609太恐怖的,就用242等中强度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