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我的八轴配置可否,先谢过

楼主(2014-05-02):
目标:硬挂单反摄影
配置如下:
1.机架轴距1100mm的八轴
2.电机4015 /400kv
3.桨:1552折叠或者碳纤维+快装座
4.电调:铂金30a
5.飞控:x4-v2
6.电池:1w 6s
7.遥控:14sg

看到的高手给把把关,或者贴出您的八轴配置方便大家参考交流,先谢谢了。。

网友A:
本人配置,1100 8轴机架,nezaV2飞控,好盈30A电调,天8遥控器,飓风C3508KV380,电动升降脚架,重量记不清了,空机飞行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配置,1100 8轴机架,nezaV2飞控,好盈30A电调,天8遥控器,飓风C3508KV380,电动升降脚架,重量记不清 ...

挺不错,带单反 ,动力够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不错,带单反 ,动力够用吗

没问题,就是浆目前小了点用的是1238的浆,然后电池6S100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就是浆目前小了点用的是1238的浆,然后电池6S10000毫安,

我理解小桨抗风要好些,同样载重电机发热些,大桨抗风差,但同样载重电机发热小,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