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PM飞控需要USBasp 编程器 烧写器不

楼主(2014-05-02):
请教下APM飞控需要USBasp 编程器 烧写器不?和APM2.5/APM2.6 电源模块/电流模块(APM Power Module) 不带 BEC?

网友:
唉!说了无穷次了,直接上PIX吧

网友:
只有刚焊接上去的时候要 以后升级固件就不用了

网友:
直接用 microusb 接線 连接 上传固件 ....

网友:
只需要一条USB数据线!!!!!!!!!!!!!!!

网友:
说实话 好贵

楼主:
推荐下性价比高的店家吧——我不会被当广告贴给封了吧

网友:
6H GPS这价可以

网友:
价格算可以吧,, 只是一个6H都差不多三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