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炸鸡的诡异原因

楼主(2014-05-02):
精灵飞起30米左右,突然断电自由落体,才发现这电源线断了,这线断的太诡异了点了吧。这么整齐,他妈的坑爹,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楼主:
哎,坑爹的节奏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这有点诡异啊……

网友:
神灵给你剪了

网友:
开始以为是虚焊了,,这看来应该是掐线的时候弄的

网友A:
lz如果用的是2700MAH的电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装那个电池的时候这个插头要硬塞进去,会对这个插头世家很大的力,这个位置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金属疲劳断掉,我的精灵这里就断了,后来重新焊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电池仓的侧面开了一个缺口专门走电源线。

网友B:
目测LZ平时拔插头是拔的线不是插头本身

网友C:
楼上正解,由于XT60插拔比较紧,平时插拔时,断点位置也在承受拔插头时的拉力,和弯曲力,使用次数久了以后,就在这部位发生疲劳折断。产生这问题的最主要还是设计问题,不应该由导线焊接部位去承受插拔的力。

网友D:
楼上正解,金属疲劳断口会很整齐,像剪断一样

网友:
又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用的是2700MAH的电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装那个电池的时候这个插头要硬塞进去,会对这个插头世家很大 ...

大哥,原来你是过来人啊,谢谢你的建议,我就是用2700电池,哎我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LZ平时拔插头是拔的线不是插头本身

那倒不经常,都是把插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金属疲劳断口会很整齐,像剪断一样

现在好了,大家都可以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由于XT60插拔比较紧,平时插拔时,断点位置也在承受拔插头时的拉力,和弯曲力,使用次数久了以后 ...

我都是用2700电池,心碎了,

网友:
来回塞电池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不经常,都是把插头多,

我以前就是每次拔插头都嫌插头受力面积太小,无处下手,每次都是扯线,后来有一次直接把线扯出来了,然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
这,这,这••••••
搞不懂!

网友:
都拨线的路过、。。

网友E:
30米掉下来 脚架是好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米掉下来 脚架是好的,牛

那很正常,看你在哪里玩了

网友:
一定是媳妇做得手脚!让你不看孩子天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