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故障频发!-s800

楼主(2014-05-02):
1、GPS 模式 100米高度 突然失控 向右面***飞去,切换手动、姿态、关机 均无效撞到悬崖上 损失机臂两只,
2、 GPS模式 50米高度 突然失控 ***向右飞去,切换手动、姿态、关机 均无效 撞到山上 损失机臂 5只
以上两次 原因均不明!
现在 两套 s800 合一套用了,明天还得飞 怕啊!!!

楼主:
补充一下 机器为 S800 一代产品,以前使用飞行 近100次 未出现过如此情况!

网友:
听说gps模式易受干扰,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不受控向一个方向飞行都是丢星造成的!一,请检查GPS固定杆和GPS是否固定牢固。 二,给多轴通电后不飞行边观察OSD边用手轻轻击打GPS看看是否有丢星情况发生,如有就是因为长期飞行振动造成成GPS内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
是丢星的症状。不过丢星后飞机手感不是姿态模式,而是向一边猛飞,这太怪异了

网友B:
日啊,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啊,S800闹鬼了吗?5月2日,悬停过程中往一边跑,不受控!数据看不懂!

网友C:
没给你上dji标准的死亡翻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网友D:
你好楼主,是否有装osd? 建议检查一下数据中 指南针模值是否正常范围。

网友E:
飞行 近100次 你还不换飞机?钱都赚回来了,还不放手啊!你要累死S800。。。不炸你炸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