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卡萨首航baozha事故!(安全第一)

楼主(2014-05-02):
        今天高高兴兴的带着只完成船体的帕卡萨去试水!
        开始一切正常中!最高时速35左右。估计到8分钟是,只听到“膨,膨”二声!!!船体上层防水透明胶起火!浓烟滚滚!
        爆炸了。。。。。。救援风洞船启动救援,拖上岸!火已经消失,只是一个劲的冒烟!
        上图

        接收机挂了

        电调挂了

      事故电池粉碎已经被处理,5000毫安镍氢电池10C 2个全挂
      事故原因:可能电池温度过高爆炸引起的!我感觉镍氢电池就只适合玩攀爬车的,电池尸体相对完好的温度极高!
                    320A给水冷电机用的电调是炸的最厉害的电子器件,散热铝炸飞,温度也极高!
                    舵机线,80A水冷一拖二电调线烧断!接收机报废!
            分析:1个电池或者320A那个电调温度高炸掉了,另一个引爆了电池!
      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不会放弃!也请前辈多多指点下迷津!
     另:玩模型也有一定安全隐患,这是我第3次镍氢电池爆炸事故!前2次爆炸前温度极高!有条件的模友还是建议上相对安全的锂电!
     另外我打算不换动力(2台540 23T)和水冷电机!希望老鸟推荐,电调,电池!

楼主:
想了下,还是老实上无刷吧!请问老鸟这艇的无刷配置!电调,电机,电池问题!推荐下如何搭配!依然双发动力!

网友A:
看了下你的艇内布置,提点建议吧,电调等电器不能放在船底。
船几乎没有不进水的,多少会有水,一般电器可以抬高到水线上方,或者用设备隔舱。
你的动力是可行的,买个电调可以继续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艇内布置,提点建议吧,电调等电器不能放在船底。
船几乎没有不进水的,多少会有水,一般电器可 ...

您的QQ邮箱!我把图给您发过去!

网友A:
查我的帖子可以看到我以前做的鱼雷快艇,也是类似的双发布置,速度和航行姿态都不错。要上无刷的话,官网上有推荐配置可以参考,另论坛内也有前辈已经做过的案例可以参考哦。

网友:
同情下楼主,我没玩船给不了意见

楼主:
不过这船确实没进水!一点水滴都没有!可能还来不及进吧!谢谢您的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我的帖子可以看到我以前做的鱼雷快艇,也是类似的双发布置,速度和航行姿态都不错。要上无刷的话,官网上 ...

那请问您用哪种电池呢!给个您用的电调型号和电池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您用哪种电池呢!给个您用的电调型号和电池型号!谢谢!

我用的电调和你的一样,电池用的3S 20C的锂电,飞机上淘汰下来的,也是2组,我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船确实没进水!一点水滴都没有!可能还来不及进吧!谢谢您的帮助!十分感谢!

那你买的轴系很好啊,给我个购买链接,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B:
lz的电池是两组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池是两组并联吗?

不是!都是单独的!没有串联和并联!

网友:
可能电流过大,电池放电c数不足,致使电池过热。改用锂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都是单独的!没有串联和并联!

那你用了几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了几个电调?

2个!1个水冷电机用,1个一拖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1个水冷电机用,1个一拖二!

你是说两组电池用1 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两组电池用1 个电调

不是的,是这样的,一路是一个水冷电机+320A电调+5000毫安10C镍氢电池!
                         一路是2台540电机23T+一拖二80A水冷电调+5000毫安10C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这样的,一路是一个水冷电机+320A电调+5000毫安10C镍氢电池!
                         一路 ...

我不清楚你的电调和电机参数,有可能两台540电机的电流过大

楼主:
原因我终于找到了 温度很高 攀爬车的电机需要的电池C数过低 下一步换电池 3个水冷电调 2台55T540电机 改用3个单独锂电

楼主:
感谢823帮我找到了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823帮我找到了原因

按理说10节电池应是12伏,你用的540电机是12伏的吗?你的电调是12伏的吗?如果你以前用这电调跑过车,据我所知车用的电调一般是8.4伏以内的。

楼主:
RE: 帕卡萨首航爆炸事故!(安全第一)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10节电池应是12伏,你用的540电机是12伏的吗?你的电调是12伏的吗?如果你以前用这电调跑过车,据 ...

内容是这样的2个电调都支持6到16V就是可上3S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是这样的2个电调都支持6到16V就是可上3S锂电

这么说你的电调是有保护电池低压的保护电路的,高压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电调的过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我终于找到了 温度很高 攀爬车的电机需要的电池C数过低 下一步换电池 3个水冷电调 2台55T540电机 改用3 ...

一个电池足够了,c数选高点。3个电池是瞎搞。水冷不用电调,dc-dc降压到5v驱动水冷电机。

网友:
事故的原因  可能是场效应管结穿短路引发的 短路电流是原凶   短路电流引起电池发热起火爆炸   电线在焊接点高温熔断   电子元件熔化,,,,,,,,闯祸者  电调也

网友:
兰州可以参考下我的配置  你那个320a电调很一般的  考虑下换我这种 1.3米的船 3s电池  全油门都可以翘头了  动力绝对够了
我个人意见你这一次意外可能是船体的水蒸气进去电调了吧 我以前试过无刷电调有这种情况  还有...一般船用的电器设备最好是买防水的吧  本来想上图的  奇葩论坛300k的照片!  我无语了  呵呵

网友:
80A做动力还一拖二?320A反而做水冷?不明白

网友:
是电调和电池的问题,电池10c 太低了, 至少25c 还不能全力跑,我上次25c 电池 热的焊锡都融化了,我有温度回传,知道温度高就停下了,不过我的翻船了,因为速度太快的转弯,我也悲剧了

网友:
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