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袋鼠的电调是什么牌子??有参数吗??请问大家认识吗?

楼主(2014-05-02):
望有识之士告知。,普及一下,,,这个电调没有BEC,,80A的。。谢谢

网友A:
输出焊点原装就是这样的?看上去很垃圾啊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吗,dino power

楼主:
关键没有资料可查。。哈😄。需要设置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焊点原装就是这样的?看上去很垃圾啊

我换过线了。。电烙铁不够功率。。焊工很差

网友:
袋鼠。。。。。

那明显画的是恐龙。。。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哈哈。。真是恐龙。。不过可悲。。没有一个回帖有可用资料

网友:
楼主买这个没有带说明书吗?

楼主:
朋友送的。。没有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