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台改卡片云台失败原因

楼主(2014-05-02):
      继上回发帖狗台改卡片机云台试飞结果公布:在上帖中本人通过把2208云台电机换成2212的论证试验了狗台改成卡片数码相机云台的可行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0784&extra=    实验效果证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后面电机和遥控器返厂了一直没机会试飞,昨天新买的控和电机回来了,今天进行了试飞,一共两次,都很不理想,相机很抖,特别是第二次直接把云台控制板上的铝合金框都震弯了。

电机带的动,但因为相机偏重云台架强度不够(单层1.5mm玻纤板改的未加强设计)、减震球也不够,造成明显震荡甚至影响飞机,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因为相机风阻大对云台的结构强度和减震是很大的考验。云台强度不够影响飞机都变得抖动起来。经过实际测试,云台负重大的时候电机、云台构架和减震最为重要,缺了哪一环都不行。如果用碳纤或者玻纤板做云台不能少于2mm厚还要做加强设计才行,最好的是用铝件切割即轻强度也够,四个减震球对于卡片机远远不够,至少8个才行。狗台加狗280克,尼康S9300 220克,多了快一倍,相应的同型号减震球也要再多一倍。通过这次改装学到不少东西,交钱买学费啊。为了不使电机浪费,准备看网上有没有合适的空云台买一个或者用铝件加工一个。

试飞效果

网友A:
哈哈哈 改得还行吧 继续努力!在你帖子里看到我的两个电机了,我买的58元一套的架子散件,就等电机到了!我用的是狗2  能用的云台不多,只能自己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改得还行吧 继续努力!在你帖子里看到我的两个电机了,我买的58元一套的架子散件,就等电机到了!我 ...

我已经改回来了,等到入手新的云台架或者用强度高点的材料做

网友:
我用蜻蜓狗3云台 改的卡片机云台 ,还可以

网友:
需要这么好的折腾能力,我还是算了

网友:
路过我的飞机还有试试呢

网友B:
哈哈,我收2212电机,请问楼主出么?上次也是看你的帖子,改了个卡片机云台,不过只有一个2212电机,现在只做了俯仰方向,感觉效果还可以,现在还差一个电机控制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收2212电机,请问楼主出么?上次也是看你的帖子,改了个卡片机云台,不过只有一个2212电机,现在只 ...

已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