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亚拓G600定速问题!!!!

楼主(2014-05-02):
请问老鸟我得700N最近一直被亚拓G600定速所困扰老是没有设置对所出现的问题是只要一开起定速后油门就时大时小但是一旦拨到普通模式后油门就恢复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因该怎么样解决呢??谢谢老鸟讲解下。

网友A:
定速器工作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控制油门,让发动机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转速,正常飞起来确实看到油门舵机在不停的动,这是正常的,普通模式下,油门按照设定的油门曲线来的,所以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器工作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控制油门,让发动机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转速,正常飞起来确实看到油门舵机 ...

请问我现在开到3D模式后反而感觉由于油门时大时小而出现转速也不稳定的状态而且还是非常明显这是因为什么引起呢引起的?是否是正常?如果不正常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的发动机风扇上的俩个小磁铁有没有按一南一北装啊,进入定速模式后转速不稳一般是磁铁安装不正确,定速百分比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动机风扇上的俩个小磁铁有没有按一南一北装啊,进入定速模式后转速不稳一般是磁铁安装不正确,定速百 ...

我的磁铁应该是安装正确的吧我现在定速上的灯是转一圈就熄灭一次另外一个磁铁感觉没有什么用是这样安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磁铁应该是安装正确的吧我现在定速上的灯是转一圈就熄灭一次另外一个磁铁感觉没有什么用是这样安装的 ...

对的 。。。。

网友(2014-07-05):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那种感觉就是打开定速后,发动机转速像波浪样起伏,一下高一下低,好像正弦波的感觉,还因此炸机一次,切回普通模式立马正常,后来又重新调整油针才基本解决此现象

网友:
你的定速安放在哪个位置的,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