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纠结,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4-05-02):
前提,本人一直飞直升机,现在的水平是航线,四面悬停基本不炸鸡,最近本地模友都开始放弃直机转向固定翼,原因就是直升机太难练出水平了,索性跟风入了一个MD塞斯纳固定翼,飞了大概20起落了,就一次炸鸡,是因为接收机线断了,失控炸鸡,觉得这塞斯纳飞着没意思了,想入新机,昨天在北 京展会逛了一圈,看中了一个,还有之前淘宝看中几个,类型都很像,我的要求就是能用3S2200电池,因为直升机450电池很多,还有就是能飞个侧飞,倒飞航线,眼镜蛇飞行就可以了,不会去做特别难的3D动作,所以纠结下面几款
第一款,EXTRA300 EPO翼展1.2米北 京模展看到了黄色真机,PNP套装680,但是人家不卖,非要等到最后一天,要不然当时就带回来了,不过多亏了没买,回来一看论坛对于此飞机的批评太多了,说是及其的不好飞,重心不好,头轻,动力不足,无法吊机,等等,所以,还是请各位对于此飞机给予一个评价,只飞航线和倒飞侧飞会不会有问题?如果需要改装的话,需要改哪些,至于好多人说要加动力,上4S电池,我目前没有打算,如果用3S2200动力严重不足的话,就果断放弃此机。
第二款,蓝宇的SBACH342,
产品名称: 756-1 Sbach 342  固定翼遥控3D机 1.1米
机翼长度:1100mm (组装好的长度)
机身长度:1115mm
起飞重量:1100g
淘宝看到的,和上面那款造型其实差不多,但是论坛中对此飞机的评价几乎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好飞,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EXTRA300的那些缺点,请飞过的摩友给予评价,适合不适合我这种说新不新,说老不老的手?
第三款,翼展略小,1米翼展,机身长度920MM 起飞重量1000G,也是和之前的造型差不多,但是论坛中对此飞机的评价几乎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好飞,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EXTRA300的那些缺点,请飞过的摩友给予评价,适合不适合我这种说新不新,说老不老的手?
最后一款,航箭miniF3A,外形最喜欢的一款,mini 3A飞机,唯一纠结的就是EPS材料的,前面的三款都是epo,
"Fantasia" F3A基本参数:
翼展/Wingspan:   1100mm
机长/Length:     1100mm
机翼面积/WingAera:    23.1dm*dm
重量/Approx Weight:    800g  特点就是重量轻,不过对EPS的飞机就是怕怕,不知道会不会炸成渣,就这么多,各位看官多发表意见,不要舍不得键盘打字哦,四款飞机价格都差不多,电池都是推荐使用3S2200,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第二个第4个好 飞

楼主:
睡前顶一下,各位大神多给点意见吧,下周二就买,下周六日开飞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的情况飞这四架飞机都有些早,建议先自己做几架KT机飞飞,然后再考虑。

好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好飞,虽不绝对,但大体差不多,初飞固定翼,不要只选好看的,好看的代价就是牺牲轻量化优势,对于初飞者来说,是打击,是沮丧,是噩梦。

个人看法,请随便看看就好。

网友A:
哦,忘了,如果是有闲钱但没闲时间的,选第2个试试吧,我了解这个机型,算是好飞,但不了解蓝宇的这款,我手里的不是蓝宇的。

还是希望楼主能循序渐进,这样的路过来的模友都走过,比较了解那种心态。

网友:
哦,最后,我不是大神,我是大和尚……

网友B:
去找天翼的那几款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如果是有闲钱但没闲时间的,选第2个试试吧,我了解这个机型,算是好飞,但不了解蓝宇的这款,我 ...

多谢指导,请问您手里的342是哪款?3s2200电池能飞吗?我知道FMS也有这个342但是是用4s电池的,还有kt板机真心的不喜欢,而且不抗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天翼的那几款都不错

天翼的那几款啊?

网友B:
你搜吧,小鸡有SLICK,大机。。。。一共就这些,淘宝一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吧,小鸡有SLICK,大机。。。。一共就这些,淘宝一看就有

找到了,都是epp材质,实在是不喜欢啊,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
天翼,赢家,epp的30e级别可以用3s 2200,但是电机要求较高要2820级别的。我研究过一阵3d机现在打算自己做kt板机。lz练手可以考虑板机开始,配一些小电池就行了

网友:
另外epo还有十月航空卖的一两款fms的很不错。退一步就选蓝宇的好了,看着还是靠谱的

网友C:
我也建议KT板...然后 天翼EPP的  不过就是没EPO的好看~  EPO的就4S居多  蓝宇这款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FMS刀锋540 我最中意的飞机,不过就是没飞过,技术不行不敢入...

网友:
这个,机型其实无所谓吧…如果不放心,这些3D机装上三轴的飞控都很不错的~~

网友:
第二款真漂亮

网友D:
我有一款FMS 的yak 54 就展览挂在墙上用了用。没有飞过没电子设备。500给你包顺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建议KT板...然后 天翼EPP的  不过就是没EPO的好看~  EPO的就4S居多  蓝宇这款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FMS ...

EPP 30E、50E入门,轻木50E进阶EPO的3D机在老一代玩法里不是特别入流,呵呵。不过能把技术练上去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EPP 30E、50E入门,轻木50E进阶EPO的3D机在老一代玩法里不是特别入流,呵呵。不过能把技术练上去就好

我也纳闷,为什么EPO3D机那么少  因为EPO比EPP重?

网友:
第一个我有,好飞,但必须改机,估计楼主接受不了,第二个不好说,第三个我们群机有台,小飞机比较贼,第四架感觉不错'好像是高硬度Eps,表面喷漆的,应该好飞,但f3a你想吊机就免了,还有eps一炸比较残的

网友:
买天翼30E EPP像真机吧, 有slick, edge, MXW三款。性能秒杀市面上任何EP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款FMS 的yak 54 就展览挂在墙上用了用。没有飞过没电子设备。500给你包顺风

你这个是用4S电池还是3S?要是3S电池我收了,多大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为什么EPO3D机那么少  因为EPO比EPP重?

看了一圈好像就是因为重

网友:
建议飞飞EPP之类的板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请问您手里的342是哪款?3s2200电池能飞吗?我知道FMS也有这个342但是是用4s电池的,还有kt板 ...

我手里的就是FMS的,4S电池。

兄弟你得先想明白到底是想飞还是想看着好看,想飞的话先不要纠结好不好看。KT机可以顶风悬停,呵呵。我不是一定要推荐KT机,关键是做飞机看可以让你了解很多关于飞机的事情,并且成本很低,KT机做好了一样很漂亮,并且有成就感,有自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为什么EPO3D机那么少  因为EPO比EPP重?

是的。。。3d机对于重量的要求是很变态的,epo的优势在于坚硬,但是比较重,epp轻,软,加了碳杆加强片以后翅膀也够硬可以有很好的飞行性能,
3d机是1000克拉力的电机飞500克的飞机,普通飞机是500克拉力的电机飞800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就是FMS的,4S电池。

兄弟你得先想明白到底是想飞还是想看着好看,想飞的话先不要纠结好不好 ...

你说的这个我非常理解,而且也知道KT飞机确实很好,但是我现在没想过飞那些失速动作,和吊机,就是想飞飞航线,正飞倒飞,侧飞航线,为以后上涵道练练起飞降落,所以才选了这几个款比较像真的飞机,呵呵,多谢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3d机对于重量的要求是很变态的,epo的优势在于坚硬,但是比较重,epp轻,软,加了碳杆加强片以 ...

明白了,如果我只是想飞飞航线,这几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为什么EPO3D机那么少  因为EPO比EPP重?

EPO相比之下不是特别耐摔,也不是特别好修,不上不下的取代不了EPP
EPP其实比EPO重一些,呵呵

网友G:
3A机比3D机会好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4S电池还是3S?要是3S电池我收了,多大翼展?

看电调啊。我给你看看。3948电机 760KV的。最好是用4S。 3S也行把。对了 是1.4乘 1.3的

网友D:
建议用4S。3S都是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4S。3S都是小飞机

那要不了了,我就是为了用3S电池才纠结,4S电池的选择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不了了,我就是为了用3S电池才纠结,4S电池的选择好多

只要电调大 3S  4S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调大 3S  4S都无所谓了

3S电池动力不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A机比3D机会好飞一些。

其实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