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的问题

楼主(2014-05-02):
新装的K8 ,起飞时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或后倾,仔细检查接线应该无误,提旋翼头前后左右摆动十字盘补偿正确,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或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谢谢啦。

网友:
目测应该是手感不到位

网友:
试着往正确方向修正一点能飞起来不?

网友A:
我的K8不开控通电是平的,开控通电十次有九次是东倒西歪的,起飞时注意修正,飞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震动大,震呆了乱修正

楼主:
确如以上四位所说的,是手感不对,习惯原有副翼的方式,起飞时副翼向右带一点。因第一次飞无副翼,不敢一下起飞,油门停在飞机在离地临界点,导致飞机震动,使K8震昏了头,导致乱修正。现在直接推油门起飞,甚至右杆都不动。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A:
我的K8不开控通电是平的,开控通电十次有九次是东倒西歪的,起飞时注意修正,飞起来没什么问题。

通电的时候不能动飞机等十字盘抖过后看十字盘平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