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到底如何判断电池电量耗完

楼主(2014-05-02):
我的飞越690,飞6s 8000,悬停差不多12分钟下来,下来BB测试22.6V。
如果按照单片3.7V,整体电压为3.7*6=22.2。

是不是不能低于22.2v,大家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A:
就我所知,一般锂电池电量和电压是有函数关系的,在大于3.7v时是大致可以看做呈现线性关系,所以一般认为4.2v就是电池充满了,然后在3.7v有一个“台阶”,即在3.7v时,用掉一些电,它的电压还会保持在3.7v,等到快用完时,它又呈现一个高斜率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由3.69v时,用一点点电量就会到3.0v,这样就不利于电池寿命的延长。所以由于在3.7v时不容易判断判断电量剩余多少,就保险起见都认为用到3.7v就该充电了。同时一般电路方面3.7v是标准电压,电压低于3.7v可能会不利于电子设备的稳定可靠吧。(新手第一次回答,不足之处,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一般锂电池电量和电压是有函数关系的,在大于3.7v时是大致可以看做呈现线性关系,所以一般认为4. ...

一般认为3.6V属于降落电压,即3.6V可以降落了,但实际上可以撑到3.5V。3.6V到3.5V大约可以多放出10%左右电量。
一旦低于3.5V,则电压会迅速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一般锂电池电量和电压是有函数关系的,在大于3.7v时是大致可以看做呈现线性关系,所以一般认为4. ...

你的回答基本是错的,把你说的3.7V、3.69V换成3.5V,正确的成分就多了不少。3.70V是很好比较久的放电平台,不用完3.70V,续航时间太短。

网友C:
一般我的做法是内阻大的电池报警电压可以适量设低点,例如设到3.5V报警;内阻小的电池就不能设得太低,3.6V就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的做法是内阻大的电池报警电压可以适量设低点,例如设到3.5V报警;内阻小的电池就不能设得太低,3.6V ...

正解!~还有一般以降落无负载电压3.6~3.7为好,我一般是带负载3.6降落,无负载回复到3.7左右

网友D:
基本都是3.6降落。不然根本飞不了多久。浪费电池容量

网友:
有条件就用15~20A的电流测试一下你的电池的放电曲线,看看放电曲线就知道了。电池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内阻、容量、密度、C数,理论上锂电池的最低电压可以放到2.75V,但对于大电流放电的动力锂电来说,保护电压设置的比较高一般在3.5~3.7V间,因为视电池的不同,在某个电压时掉压和掉流会很大差别。有趣的是我在测试的一款高密度电池时,发现该电池在3.5~3.2V间能放出容量的45%左右,总容量放出达到95%以上,掉压和掉流并不是很明显,电池温度正常(35度左右)。当然一定要注意不能过放电,高温、起鼓、掉流掉压往往就是过放电的重要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答基本是错的,把你说的3.7V、3.69V换成3.5V,正确的成分就多了不少。3.70V是很好比较久的放电平台 ...

多谢指教

网友E:
一般是3.7v  存放,如果用的太干净了 电池容易起包,我用坏了好多块了  当时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3.7v  存放,如果用的太干净了 电池容易起包,我用坏了好多块了  当时不懂

存放是存放的电压,飞行截止电压是飞行截止电压,不要混淆!!

飞到3.50V,保守一点飞到3.60V下来,一般会回升0.1V左右。
长期存放,充到3.80-3.85V再存放。一个月或以上不用,外加放冰箱冷藏更好。

完全两回事!!

网友:
多重?才12分钟?我的x8 用8000mah 3.2kg 都能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