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快桨与慢桨?

楼主(2014-05-02):
想问下1255是快桨还是慢速桨?

网友:
一般,不算快

网友:
这个外形是***桨

网友:
看桨根厚度,桨根越厚,则桨速越快。
看桨叶面积,桨叶面积越大,则桨速越慢。

一般来说,桨型就那么几种,所以***慢速桨还是很好判断的。

此外,桨叶后缀SF的表示慢速桨,如1447SF、1047SF;后缀标有E的,表示电动桨,即高速桨,比如154E、134E。

网友:
还有一点,同样桨型,但材质不同,也会影响最大转速,比如碳纤材质1447SF转速就可以很高,因为它不易变形。

网友:
五楼正解,楼主发的这种T桨都是慢速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