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C甲醇发动机倒置熄火问题

楼主(2014-05-02):
求解!!!2C甲醇发动机倒置熄火问题,希望大大们能帮个忙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发动机已经在磨车台上磨了3箱油,今天下了台子装到飞机上,因为飞机是像真机,设计的时候就是要求发动机倒置的!!!这个倒置确实有点蛋疼!因为倒置不好插点火器,所以我把飞机倒过来点火(这时候发动机是正的,风门朝天),一拨就着(三爷发动机到是还不错),慢中高速都没问题,但是当把飞机再正过来时发动机就熄火了(这时候发动机就倒过来了,风门朝地),试了三次都是这样,一倒过来就熄火,请问各位玩过甲醇机的大大们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网友A:
邮箱坠子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箱坠子检查了吗?

重锤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邮箱坠子检查了吗?发动着之后先上下试试?别急着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锤检查了,没有问题

风门开最大,调油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门开最大,调油针了吗?

邮箱坠子就是重锤呀,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机头上下也试过了没问题,可就是一倒过来立马熄火,可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邮箱坠子就是重锤呀,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机头上下也试过了没问题,可就是一倒过来立马熄火,可愁死了! ...

发动机拆下来,反过来看看,听听哪里有问题,或者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拆下来,反过来看看,听听哪里有问题,或者松了

2C发动机太麻烦了,买的时候认为2C力大一些,没想到这么难搞,早知道这样就搞个4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C发动机太麻烦了,买的时候认为2C力大一些,没想到这么难搞,早知道这样就搞个4C了

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低速倒置熄火告诉正常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燃料把电热丝淹了,以前航空模型上有过介绍。

网友B:
油箱的进气口,看看,会不会在油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的进气口,看看,会不会在油料里

飞机倒飞或做动作的话肯定进气口会进油料,这样很正常啊

网友:
喷油嘴方向,进气口风门大不,是不是吸油能力不够

网友:
检查油箱出油口和化油器的高度差,可能是油箱位置低了不上油

网友:
化油器松动

网友:
转回来后油箱位置相对升高了,富油了!检查油面相对化油器高度的变化.

网友C:
先检查,排气管压力管到油箱里面是否朝上的。指点也有一定关系。倒置后,如果怠速熄火,可能是 富油了,建议收小 副油针,继续测试,想不出来其他啥 问题了。2冲,我觉得也很稳定,至少我的三爷,天上怎么这折腾都不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排气管压力管到油箱里面是否朝上的。指点也有一定关系。倒置后,如果怠速熄火,可能是 富油了,建 ...

谢谢亲

网友D:
除了这个是正解“你看看是不是低速倒置熄火告诉正常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燃料把电热丝淹了,以前航空模型上有过介绍。” 其他都是不懂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这个是正解“你看看是不是低速倒置熄火告诉正常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燃料把电热丝淹了,以前航空模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这个是正解“你看看是不是低速倒置熄火告诉正常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燃料把电热丝淹了,以前航空模型 ...

玩过油机吗?这个是正解?你以为是倒置难启动啊,人家是已经启动正常运转之后,再倒置时熄火。真正的不懂装懂。

网友E:
以下解答供参考:
1、“倒置不好插点火器”问题:这个可以购一个假火头(相当于延长线)安装在方便插点火器的位置。
2、“启动后倒置熄火”问题排查思路
   正置能正常运转,表明连接是基本正确的,油针的调整也基本正常,重点看倒置(相当于倒飞)发生了哪些变化。
   请依次确认以下几点:
   (1)供油管位置变化。请确保倒置时吸油管重锤在油面以下,保证能吸到油。
   (2)冲压油管与消声器连接正常,且不漏气,保证冲压正常,供油稳定。加油管已用堵头堵封。
   在完全排除了供油问题的基础上,再看下面第(3)条。
   (3)倒置及3D飞行时,由于油箱中油位变化很大,对发动机的调整要求更高一些。先发动机正置,在高速状态下,把机头慢慢向上抬起直到垂直向上,调整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在机头向上的状态下,再关油门到怠速位置,调整副针到转速最高(可用掐油管法调整:掐油管,立即要熄火,即贫油了;转速慢慢上升后,再转为要熄火,即富油了)。
   (4)从机头向上状态,慢慢变为发动机倒置状态。听发动机的声音,正常情况下是转速略有下降但不会熄火。如果转速上升,贫油了(高速时调主油针,怠速调副油针);如果转速下降非常明显,副油了。如果熄火,检查第(3)条以前的东西。

网友:
你是啥发动机。。。。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解答供参考:
1、“倒置不好插点火器”问题:这个可以购一个假火头(相当于延长线)安装在方便插点火 ...

学习了,说的很详细,谢谢!!!一百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