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小四的飞控接收板移动到别的机架,技术求助

楼主(2014-05-03):
想把: 哈博森H107D     或者    华科尔QR W100S   移植到

这个机架上面
空机重量:约177g
机身材质:进口玻纤板

理由:商业的飞控太贵组装太贵,我只是一个屌丝男伤不起,也觉得一个小玩具不值得花那么多钱。
       哈博森H107D 好处:  论坛公认比较稳定的飞行器 可以翻转 可以录制视频 遥控器很美。
       哈博森H107D 缺点:  录制视频效果较差 不能FPV 改装后外观不好看,还会影响整体性能。

华科尔QR W100S 好处: 功能性都是我需要的.苹果安卓手机WIFI摄像头航拍 实时图传
华科尔QR W100S 缺点:淘宝卖家说只能飞30m 遥控距离太短还有论坛里面说它是一个坑 不耐摔,而且我觉得它很丑。(入选理由手机WIFI摄像头航拍 实时图传有手机遥控操作系统)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这些小四的飞控 改装到另外机壳上面,主要是改到到别的机壳需要更换大的电池电机动力,飞控对这些有没有影响。
求高手指路。
  希望改装出来的机子能实现100-500m左右 的遥控距离  FPV  可以翻转。

网友:
  这个机架好
    这个链接应该是你需要的 技术内容,,祝你成功

朋友送了个哈博森X4的电路板,准备搞个无刷的小四轴玩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908&extra=page%3D1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增加一个碳刷电机驱动版,做大四轴。不过根据我的改装经验,这些小四轴的飞控程序里面的参数和轴距的关系很大,要改也不能用这些迷你四轴,飞起来抖动很厉害,推荐用优迪818A来改,或者直接买伟力的大四轴

网友:
这个机架很重了,无刷点机一般都是2204级至少了,去看看别的机架,有的240/250的机架才几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