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P51总是鸭梨山大,又炸鸡了

楼主(2014-05-03):
飞了雷电F3A和P51老乌鸦,感觉P51的失速点特别高,降落总是拿捏不住,速度要是降下来,容易失速,速度快了,又没把握能降下来,郁闷死了。下午小炸了,起落架因为在降落时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变形。不过还是修复好了。请教下高手,如何练习。其他飞机包括塞斯纳,F3A,都能很稳当的降落下来。

网友A:
...表示 我开始 降落也不行!   不会用襟翼,  开襟翼后失速点低好多...!我是fms  v7 版p51

网友B:
在高空多练习0油门滑翔,掌握飞机失速点,多走通场航线,熟悉降落航线,多练习大仰角飞行,降低速度。

楼主:
我晕,图片怎么老是上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 我开始 降落也不行!   不会用襟翼,  开襟翼后失速点低好多...!我是fms  v7 版p51

襟翼后,是否增加了升力,此时油门不能全关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空多练习0油门滑翔,掌握飞机失速点,多走通场航线,熟悉降落航线,多练习大仰角飞行,降低速度。

谢谢,先模拟器再多练习下。

网友:
再难飞的飞机,自己习惯了就轻车熟路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多飞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高空多练习0油门滑翔,掌握飞机失速点,多走通场航线,熟悉降落航线,多练习大仰角飞行,降低速度。

就是这样,降落要掌握失速速度,就好办

网友:
楼主 可以看看我的老乌鸦首飞视频

首飞为谨慎 用的12*6仿APC2叶桨

很好飞

襟翼全开 角度比较大

开襟翼后一定不能关油 带一点小油

老乌鸦确实没有运动P51气动性能好

漂浮性不够 起落架

网友:

2战机51是最难飞的,此论坛我有2片帖子专门飞老乌鸦。起飞反扭大,速度不够拉杆急的话就失速炸鸡!老乌鸦失速点高,此款配的动力一班,降落必须开禁翼,带点油,着陆后必须拉杆,不然就拿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襟翼后,是否增加了升力,此时油门不能全关吧。谢谢。

如果使用襟翼建议高空先适应,襟翼放下后由于升力突然增大模型会大幅度抬头,同时模型发飘,感觉飞机明显慢一拍同时舵效不灵敏。适应后降落中慢慢加大放下襟翼的量。当然一般采用襟翼升降混空,开启襟翼后升降舵自动降舵,在保证飞机不严重抬头的情况下明显减速。首先一样要在高空实验 调整适当的混空量。由于襟翼放下后模型的操控性下降的很厉害,所以襟翼升降混空只在降落前,大于1米左右开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襟翼后,是否增加了升力,此时油门不能全关吧。谢谢。

这样的,我也降落的时候炸过起落架,有点歪,需要掰回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几个建议你试试哈。
1,襟翼:襟翼其实不是让飞机好降的主要因素,他只能增加升力,让飞机可以以较低速度飞行,降落的时候,反而可能由于不适应增加升力的失速点的改变,而过慢。所以很多人说襟翼不能收油。

2.减速的时间:借用论坛里面看到的,在五边飞行的第三边开始开襟翼、或者收油,目的只有一个,减少飞机的飞行速度,以便于降落。在收油或者开襟翼以后一定要注意,预判好4边转5边的飞行路线,切记急弯。导致失速炸鸡。

3.不能猛拉杆:一定不能猛拉杆,其实能不能收油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不能猛拉杆,一定要让飞机匀速缓慢下降。飞机减小速度之后,进入5边之前,掉高会补偿油门减小的失速。

4。胆量: 敢于较高速降落,很多熟手的视频中可以两轮滑地。然后拉起复飞。这就是降落速度,你能保证稳定航线的同时,较高的速度,越柔和,你损坏起落架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速度不是一定越快越好哈,一般能5分之1左右就可以了。慢慢飘降是好,
但是会因为猛拉杆,造成着陆前失速,炸起落架。所以一定要克服转弯加速之后的降落速度,慢慢减油门,先开始高速滑跑。等熟了在越来越慢比较好。

5.补充,大幅度的襟翼在大风天别用,侧风天也别用,最多小幅度,飞机抗风性和速度成正比,遇到外场风大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较高速降落,而且整体飞行过程别随便低于半油,都是很危险的,我就遇到过半油转弯,被侧风吹横炸鸡的。

飞机快不见得危险,只要把握的住,我的经验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供参考哈。祝爽飞。

网友:
高速降落好玩呀,P51运动版一般不开襟翼降落,除非跑道太短,带速度降落要练习,否则涵道就玩不了,,习惯依懒襟翼嘛,那技术是练不出来了,,,,建议楼主找跑道够长的飞场,带小油门长距离降落,下降过程中要不段调整姿态保持平稳,只要够平稳,带速度也能正常起降,,,不要怕滑路距离长,,,等轮子接触地面后再丢油门,其实等轮子着地了,,摩擦力大了,不给油也就十几二十米停下来了,,,除非你轮子特别溜~~

网友:
正准备入手P51,就担心降落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 我开始 降落也不行!   不会用襟翼,  开襟翼后失速点低好多...!我是fms  v7 版p51

下降的开襟翼,还的带点油,着陆后收油,拉杆,不然就拿顶。可以搜本人的贴子,我飞了fms的5种2战机,不过51是最难起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