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水纹、果冻、晃动的策略

楼主(2014-05-03):
以往没钱时,我研究过多种云台减震的装置,但现在有钱后,入手一些质量较好的桨叶和电机,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1、关键在于电机的动平衡要好,桨叶的动平衡要好。如果这两者任一有差池,则必定无水纹、无果冻、无晃动不能兼得。
2、桨叶要轻,电机要重。这是因为通常而言,人们更乐意花钱买好电机,而不愿花钱买好桨叶。此外,飞行过程中桨叶会在骤停骤动时打颤。因此桨叶越轻,它能造成的水纹、果冻、晃动越小。
3、桨叶要小。桨叶越小,其振动频率越高,而现实生活中,机械机构很容易去除高频振动。定向音响就是高频震动衰减快的范例。
4、机架的刚性要好。刚性差或者存在缝隙都会产生水纹或者果冻。
5、电机受重要均衡。通常而言,由于电机没有完全安装水平,会导致一个对角线的两个电机转速快,另外一个对角线的两个电机转速慢。如果差异明显,则这样的一高频一低频的振动很难去除,要么就是水纹波,要么就是果冻。
6、适当降低控制器ROLL/PITCH的调节速率。
7、采用强度高、接触面积小的支柱连接云台和机架。强度高确保没有晃动,接触面积小确保无水纹、无果冻。

8、没有证据表明H机架比X机架的振动会更小;不要指望云台去除振动;不要指望减震硅胶、硬质海绵、轻木等减振!

网友:
总结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A:
除第8条外,都分析的很有道理。第8条,H与X机臂长度不一样,越短的机臂震动越小无疑,当然机架的刚性是前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第8条外,都分析的很有道理。第8条,H与X机臂长度不一样,越短的机臂震动越小无疑,当然机架的刚性是 ...

实际是h机架震动远比x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h机架震动远比x大得多

也许吧,因为我没用过H,但做了个口形的,口形的机架刚性确实比X强,H形的估计由于结构问题,实际上还是属于不对称结构,震动不可能达到对应的平衡

网友:
很好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h机架震动远比x大得多

这点赞同

网友:
分析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h机架震动远比x大得多

是的。相同刚性条件下,H机架应对重心不平衡的能力比X机架要差,因为其单独的力矩只有2个,而X机架单独力矩有4个。
这就导致重心不平衡时,H机架的两对电机一快一慢,从而振动更大,这一点在H机架巡航时更明显。

6轴、8轴等更多轴的飞行器,则由于其单独力矩比X4轴更多,所以其抗击重心不平衡的能力更强。
理论上来说,如果四个机臂对称,全部重物都挂在中心板,刚性很强,则X机架是不受重心不平衡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h机架震动远比x大得多

严重赞同,我的h机架飞了一次就低价卖了。

网友C:
话说没错,可是大部分人的机架和电机和桨都不能达到完美状态,到头来还是得靠云台。
硬挂就要花点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没错,可是大部分人的机架和电机和桨都不能达到完美状态,到头来还是得靠云台。
硬挂就要花点心思了

电机和桨叶就是钱的问题,没什么可调试的。

普通云台要克服水纹和果冻,必然克服不了晃动,能买贵一点云台的模友,他的桨叶和电机也不差钱。

网友D:
发表一下个人拙见,平衡是一方面,动平衡很多人是没法做的,只能简单做桨的静平衡;我觉得机架的刚性至关重要,做好这个,视频质量很容易提上去
我喜欢DIY机架,跟同种类型的机架相比,我喜欢选用更好的材料,几个机架拍出的视频均无果冻,甚至有的机机的桨都没做平衡,直接装上去用的,有些是硬绑,有些是挂云台,我只有那种某宝上最便宜的两轴无刷狗台
我的机架有个共同点:偏重,但是相当结实。
有人喜欢长航时,有人喜欢高画质,这个看需求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表一下个人拙见,平衡是一方面,动平衡很多人是没法做的,只能简单做桨的静平衡;我觉得机架的刚性至关重 ...

浆的静平衡怎么做   手工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浆的静平衡怎么做   手工磨么

用桨平衡仪啊,一般都是贴胶带调平

网友:
让人头疼的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