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的KT板飞机,但是到后面平衡杆不懂得怎么装了!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14-05-03):
请高手看看还有哪里不对的吗? 飞机我是用F22模型,仿照F35来改的机型!!

平衡杆不懂装在那了?

平衡杆不懂装在那了?

网友A:
平衡杆是什么东西

网友:
垂尾觉得

网友B:
我以前下载过你的头像

网友C:
额……固定翼没有平衡杆,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我猜可能你是说碳杆吧,那个是加强用的,横着加强整个机身,防止机身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固定翼没有平衡杆,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我猜可能你是说碳杆吧,那个是加强用的,横着加强整个机身,防 ...

对,是碳杆!可是不懂怎么安装这个碳杆了!能指教一二吗?谢谢了

楼主:
原来这个不叫平衡杆呀!呵呵,不好意思,新手不太懂!各位不要介意啊

楼主:
觉得什么?请帮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下载过你的头像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是什么东西

我想说的是那个用来固定翼展的碳杆,呵呵,

网友:
我是白纸,到处学习

网友D:
碳杆应该是作加固用的吧?那是不是应该从左翼到右翼呢?这架飞机中间有个螺旋浆,还真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杆应该是作加固用的吧?那是不是应该从左翼到右翼呢?这架飞机中间有个螺旋浆,还真不好装。

是呀!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装所以想问一下咯,你说能不能像三角形那样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什么?请帮指正,谢谢

不像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装所以想问一下咯,你说能不能像三角形那样装吗?

我明白你为啥要问了。。。是被垂尾挡着不好装了吧。其实这个应该在粘垂尾之前先装的。现在想装要么拆垂尾要么打眼了。

装碳杆的方法就是在KT板上削掉一小层,把碳杆放进去粘上。

网友E:
我认为应该安在紧靠电机座处,贯穿整个机翼,但貌似你这个两端达不到,那就再在机翼前缘粘5MM碳片再用透明胶带加强就OK了.用不着弄得太复杂,我想这样子强度足够了.

楼主:
哦,那要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为啥要问了。。。是被垂尾挡着不好装了吧。其实这个应该在粘垂尾之前先装的。现在想装要么拆垂尾 ...

是呀,可你有木有注意到电机槽就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应该安在紧靠电机座处,贯穿整个机翼,但貌似你这个两端达不到,那就再在机翼前缘粘5MM碳片再用透明胶带 ...

像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要怎么改呢?

              额

网友E:
是这样子,还得往前,在电机座处,这样子要挡电机,然后再在机翼前缘加上3mm或5mm(视KT板厚度而定)碳片用泡沫胶粘接再加透明胶带加强就很OK了。

网友C:
这个造型位置好尴尬。。。说个馊主意,可以试试。翼展70以下,如果双面贴了膜,也可以不加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造型位置好尴尬。。。说个馊主意,可以试试。翼展70以下,如果双面贴了膜,也可以不加碳杆。。。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子,还得往前,在电机座处,这样子要挡电机,然后再在机翼前缘加上3mm或5mm(视KT板厚度而定)碳 ...

这样行吗?没有泡沫胶!只是用透明胶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行吗?没有泡沫胶!只是用透明胶而已!

恩,完全可以,最好用纤维胶带固定主加强杆,前缘为了防撞最好根据KT板厚度加粘碳纤片,这时最好用泡沫胶粘然后再加透明胶加强,你是图省事,缺这步也可,就是机翼要是撞到障碍物容易受损伤,除此无妨,只用纤维或透明胶带加强一下就能强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完全可以,最好用纤维胶带固定主加强杆,前缘为了防撞最好根据KT板厚度加粘碳纤片,这时最好用泡沫 ...

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