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14-05-03):
亚拓3GFL760 陀螺仪  华科尔rx601接收 。D8S遥控器 感觉现在是飞锁尾状态,还有就是遥控器的陀螺仪设置 里面的数值都试过 。无论最大还是最小都没有反应。
如果是震动或者机械方面引起的不锁尾的话 那刚开是在地面打方向舵的时候,松开方向舵摇杆 它不应该回中啊,,

网友A:
这个陀螺没用过,不过看现象是不锁尾,其实拿起尾巴左右一摆看尾推修正动作就知道是不是锁尾,先解决设定问题吧,斜盘修正方向对么?看视频有感度高的表现。陀螺说明书有么,仔细对一遍。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没用过,不过看现象是不锁尾,其实拿起尾巴左右一摆看尾推修正动作就知道是不是锁尾,先解决设定问 ...

首先我肯定 我的陀螺仪调试是正确的, 十字盘修正 也没错啊 就是陀螺仪感度调整 ,首先有两个模式  但是我的遥控器D8S 没有可选模式。。。就是50 一下  和50以上  我都试过 ,没有反应

网友A:
50以下是F的锁尾模式,50以上是JR的锁尾模式,华控用哪个?另外陀螺仪设定肯定不完全,至少不是锁尾模式,这时你怎么调控的感度都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以下是F的锁尾模式,50以上是JR的锁尾模式,华控用哪个?另外陀螺仪设定肯定不完全,至少不是锁尾模式, ...

请教一下,F和JR锁尾模式分别是指什么意思?望赐教

网友:
F的控感度调整数值50以下,一般在10几到20几,50以上非锁尾,JR反之。

楼主:
那华控怎么改模式呢?

网友A:
不是控改模式,是你的陀螺没设定好。有760的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控改模式,是你的陀螺没设定好。有760的说明吗?

只有官网的电子版说明书。 我是按照说明书设定的。 但是说明书上不是华科尔遥控器 他那里面说的模式 在我的遥控器上找不到

网友B:
华科尔控上陀螺仪感度大于55,STATUS应该是绿灯,低于55应该是红灯,调整你控里的陀螺仪感度看STATUS灯颜色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说明你RX601上感度通道接错了;如果有变化,就说明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装大桨,只装尾桨,打尾舵确实是左右摆动这个现象,这说明陀螺仪在工作,我也这么干过

别认为尾舵自动回中就说明不锁尾!我的3GX在地面上试跟你的现象一样,但这不说明它没有正常工作。三轴陀螺仪必须飞起来才能判断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控上陀螺仪感度大于55,STATUS应该是绿灯,低于55应该是红灯,调整你控里的陀螺仪感度看STATUS灯 ...

rx601 如果我接错了 是不是别的相应的 通道也会错吧 ?但是现在别的都没错 副翼, 方向, 升降,电调都没错 ,。一共就六个 确认4个了 ,剩俩个我对调过。。如果对调 十字盘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rx601 如果我接错了 是不是别的相应的 通道也会错吧 ?但是现在别的都没错 副翼, 方向, 升降,电调都没 ...

控上调感度,STATUS灯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x601 如果我接错了 是不是别的相应的 通道也会错吧 ?但是现在别的都没错 副翼, 方向, 升降,电调都没 ...

D8S默认感度通道是AUX2,RX601上你能用 的只有GEAR,默认不会输出感度数据
你如果感度通道是接GEAR,控上必须调整感度输出到GEA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S默认感度通道是AUX2,RX601上你能用 的只有GEAR,默认不会输出感度数据
你如果感度通道是接GEAR,控 ...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好了  如果用华科尔RX601六通接收的话 感度通道都是AUX2  华科尔的默认感度通道是GEAR ,我换了RX1002 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S默认感度通道是AUX2,RX601上你能用 的只有GEAR,默认不会输出感度数据
你如果感度通道是接GEAR,控 ...

能方便加个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方便加个QQ吗?

网友(2014-06-20):
回帖 证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