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加工点零件啊

楼主(2014-05-03):
如图,有偿。或换航模的东西。材料6061铝。

网友A:
装舵机的架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舵机的架子吗

是的

网友A:
自已手工做呐。量大就找外加工啊,你舵要在倾斜安装吗,受力情况不大的话可以用木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手工做呐。量大就找外加工啊,你舵要在倾斜安装吗,受力情况不大的话可以用木板做

轴承座没法自己做啊,12mm的孔倒是好弄,可是16mm的孔没法弄,要求深度5mm,而且底部要是平的,必须用铣刀啊。师傅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B:
图纸没看懂,4个零件?    孔没深度,板件没厚度,怎么做呀。。。。

网友C:
三维转的图,16的孔如何不能做,只要你的钻床能夹那钻头就是了,16的钻头,磨成平底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没看懂,4个零件?    孔没深度,板件没厚度,怎么做呀。。。。

不好意思,第一次画这样的图。零件是两个,每个左边的是左视图。孔另有说明,只是截图时没截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转的图,16的孔如何不能做,只要你的钻床能夹那钻头就是了,16的钻头,磨成平底钻就是了

谢谢指点,只是我这样的菜鸟不会磨钻头,不过我尽量试试,争取自己手工制作,享受乐趣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只是我这样的菜鸟不会磨钻头,不过我尽量试试,争取自己手工制作,享受乐趣哈哈。

找根“废”钻,先试着磨下看。
再我看来:
你第二个零件没舍难度。
第一个却有点小问题。
问题一:斜面上打孔你是否有办法装夹?平口钳+百分表?估计有难度。
问题二:那二个斜面上的孔你有设备是否能精确定位?(通过换算、作图到是可以划线)

除非你的零件并不需要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根“废”钻,先试着磨下看。
再我看来:
你第二个零件没舍难度。

大神就是大神,全说到点子上了,我打算买一个小平口钳,台钻可以借用。精度差不多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大神,全说到点子上了,我打算买一个小平口钳,台钻可以借用。精度差不多就行了,呵呵。

小神也敢当
只是接触过、到一些机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