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机外转子松动了怎么办,可以前后拉动

楼主(2014-05-03):
求救啊,刚飞完下来,感觉电机声音不对,一拉外转子居然活动了,但拉开的幅度较小,也不会掉下来,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弹簧卡片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卡片在么

弹簧卡片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卡片在什么位置

电机轴的后段

网友:
拆开检查轴承情况;松转子上固定轴的螺丝,调整纵向间隙。

网友B:
这个简单,如果后轴没冒出来,直接上紧前轴的顶丝就好了,如果冒出来了
松开顶丝,前面放在有孔的座子上,比如张开钳子或台钳,把前轴放在孔里,座子顶住外壳,敲后轴到合适位置(卡簧刚好贴着轴承).再上紧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如果后轴没冒出来,直接上紧前轴的顶丝就好了,如果冒出来了
松开顶丝,前面放在有孔的座子上,比如 ...

全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