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曝伞降逃逸系统——零度HIGHONE安全四轴飞行器官方宣传片放出

楼主(2014-05-03):
【知识普及小贴士】
何为飞行器伞降逃逸系统?对航空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马上会联想到战斗机上的“零弹射”,一旦飞机遭遇不测,飞行员将在瞬间被座椅周围一圈爆炸的火箭推到几十米高的空中,并开伞降落,如果幸运开伞的且没有再次掉入火海的话飞行员将得以生存。

飞行器上的伞降逃逸系统的功能也类似于此,与汽车的安全气囊也是相类似。
据悉,零度智控HIGHONE伞降逃逸系统在相对高度25米以上有效,降落速度将保持在4M/s左右,如果将飞行器的风阻忽略不计,按公式计算,如果飞行器在25米高度坠落,触地的时间t=√(2h/g),约2.25s,触地速度V=GT,约22M/s。而如果飞行器在100米高空坠落,它的坠地速度将达到44M/S。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把单位换算成时速,大家心里就比较清楚空中坠落将会带来的风险:
100M
自由落体时速:约158公里/小时      伞降时速:约14公里/小时
25M
自由落体时速:约79公里/小时        伞降时速:约14公里/小时

相信大家对时速碰撞的效果更有明确的概念,以下图片为汽车在时速约100公里/小时下的撞击后果。

【安全提示】飞行器的日益普及,众多飞行玩家也不断将拍摄的范围从人烟稀少的郊外覆盖到人群车辆拥挤的城市里,因此,安全飞行尤为重要。即便零度推出了双冗余飞控,以及伞降逃逸系统,安全事故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避免的,价值几亿的战斗机都有故障的时候,因此小飞行器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你懂的。在此也呼吁已经开始使用飞行器拍摄的朋友们,拍摄时尽量避开人群,生命永远比作品更重要。

网友A:
要是我的HIGHONE配了这伞,也不会投江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HIGHONE配了这伞,也不会投江了,哎

擦,投江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HIGHONE配了这伞,也不会投江了,哎

哥 有了伞 掉江里一样是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投江是什么情况?

FPV模式拍一个大坝,碰到高空中的高压线了。当屏幕上看见这线时,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 有了伞 掉江里一样是沉啊

有了伞,就不会飘那么快,而且会横向飘移,很大机率会掉在岸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模式拍一个大坝,碰到高空中的高压线了。当屏幕上看见这线时,已经来不及了。

要是配高清图传和视频眼镜会好一点
要是6轴也会安然无恙
Y6撞线一电机停转也能安全降落我会乱说

网友C:
感觉有点鸡肋,不确定性太强了……

网友D:
其实,我更想看开伞落在地面上损失的片段,可是没有。我想有了这片段更有说服力吧?而且以前和老杨说过,整个多轴系统就云台和相机是最贵重的东西,这伞只是相对保护了多轴相对完整性,但是这伞并不一定缓冲坠机后,最下面的云台和相机对地面的冲击,尤其使用电动起落架或者低空飞行时。我想大部分客户宁愿花钱修机架上的东西,也不愿花钱在修复云台和相机上吧?我建议老杨过加一个小气囊在云台上,这样才更好的保护好云台和相机,可是不了了之,或许我多虑了吧。毕竟我个人认为:要么就相对完美些,别搞一些忽略细节的小瑕疵,要么就半吊子将就以后再花大价钱升级。

网友:
机的安全措施都是用来应付万一的辅助,找个没人的地方飞才是王道啊..

网友E:
我要看落地后的样子,损失厉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看落地后的样子,损失厉害不?

全过程回头发上来,落地之后桨有可能会断掉一到两根,其它部件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除非掉水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过程回头发上来,落地之后桨有可能会断掉一到两根,其它部件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除非掉水里

那损失很小哎,我以为至少起落架是毁了。

网友:
低空基本来不及。

网友:
我也想问。。最低多少米开伞是安全的?

网友:
有多少时间会飞在最低开伞高度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更想看开伞落在地面上损失的片段,可是没有。我想有了这片段更有说服力吧?而且以前和老杨说过,整 ...

雪啊,最贵的不是相机和云台,是飞机下面的人!

相机和云台我赔给你,人赔不起!

网友:
片子拍的不错 有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雪啊,最贵的不是相机和云台,是飞机下面的人!

相机和云台我赔给你,人赔不起!

我想既然加装了伞降系统,那么再加云台气囊和开伞警报器,这不是更加完美吗?既然要做安全的多轴,那么就让“安全”这两个字体现得更加极致,不但使地面上的人安全了,也使操作者的设备也安全了,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啊。一介屌丝,没啥大道理,无心追名利,只是希望自己喜欢的品牌更能扩大自己影响,做出点锦薄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鸡肋,不确定性太强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增加一重保障,就像汽车安全气囊一样,可以做一定的缓冲,但是重大事故的情况下驾驶员依然会死。你可以选择装安全气囊,也可以选择不装。你可以选择伞降逃逸多一重保障,也可以不装,这是为高空作业多增加一重保障措施。

网友:
片子拍得太艺术了。。。感觉茶博士的片子会成为推动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网友:
心仪的机机,何时才能为我所用?也许快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了伞,就不会飘那么快,而且会横向飘移,很大机率会掉在岸边。

好久的事?尸骨无存?你又是单人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好久的事?尸骨无存?你又是单人操作?

4月29号,帮客户拍一个水坝,然后看到镜头前几根高压线……本来带了个助手,结果这助手只顾和客户看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既然加装了伞降系统,那么再加云台气囊和开伞警报器,这不是更加完美吗?既然要做安全的多轴,那么就 ...

再加云台气囊和开伞警报器,说的很对,折子们支持你!

网友H:
这个东西远远还没有到可以应用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我想难以解决:
1、打开伞的时候,必定要切断电源,否则牵连的线就有可能割断,如果要断动力,那就会增加一层安全隐患,万一这一块有问题,导致飞机断电,那也不是好玩的。。。
2、打开伞的时候有没有收回起落架?e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3、打开伞的条件是失控了,没失控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要打开这个,而失控了有很多情况,遥控器信号没有了,飞远了,也打开伞吗????
4、为了很少的炸机概率要每天背上这么沉重的伞,我看是得不偿失,本来一个小四轴,能有多少负载呢,我不知道这一套飞机,能够飞多久???零度真的想好了吗?
5、遇上刮大风天,伞会降到哪真不好说,7级风呢。。。。。。
还有很多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
估计25米以下开伞手动来不及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远远还没有到可以应用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我想难以解决:
1、打开伞的时候,必定要切断电源,否则 ...

谢谢这位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提到的很多问题,可能该产品已经想到了,你可以仔细了解下。至于7级风,您还是别飞了吧,飞哪家的都累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谢谢这位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提到的很多问题,可能该产品已经想到了,你可以仔细了解下。至于7级风,您还 ...

有时候没办法,地面6级风我们飞过,到空中200米的风速可想而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没办法,地面6级风我们飞过,到空中200米的风速可想而知,呵呵

大风天一定要飞也行,只要不出问题,伞不会打开,该怎么飞就怎么飞;出了问题,是急速坠地好还是缓慢落地好?确实,大风能把设备吹偏一定的距离,可是这很重要吗?要抓重点,老弟

网友:
突然想到,有个醒目的伞,要是落到山里挂树上,找起来可真是轻松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月29号,帮客户拍一个水坝,然后看到镜头前几根高压线……本来带了个助手,结果这助手只顾和客户看屏幕
...

捞起来没有?我们去年也掉湖里一架,根本无法打捞,没法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捞起来没有?我们去年也掉湖里一架,根本无法打捞,没法定位

没捞,定位倒能准确定,但是水太深了,没法捞啊。

网友G:
客户会赔一些吗?还是全部有自己认,没拍完客户会追究违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客户会赔一些吗?还是全部有自己认,没拍完客户会追究违约吗?

客户不会赔的,自己认了吧,没拍完客户也没有追究违约,毕竟这个谁也不想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会赔的,自己认了吧,没拍完客户也没有追究违约,毕竟这个谁也不想看到。

我们还想过绑空大可乐瓶在脚架,不过没试过,看来一定要试下,节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会赔的,自己认了吧,没拍完客户也没有追究违约,毕竟这个谁也不想看到。

去年我就掉了一架到青海湖里,大八轴,捞回来全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我就掉了一架到青海湖里,大八轴,捞回来全废了

你真厉害,青海湖都能捞上来,失控掉的吗?机架电机飞控还能接着用吗?

网友:
现在关于这个降落伞的数据,视频,等信息少的可怜啊。继续关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距离湖面不超过50公分,飞了300多米后失控

300米还敢飞,胆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00米还敢飞,胆够大的。

哈哈,不是因为胆大,而是青海湖实在太干净,没什么参照物,在没有OSD的情况下飞爽了

网友:
有伞 下降速度也不慢啊。 有了伞只能保证 这个机器。有个全尸。  至少不会零件碎了一地。

网友G:
最重要的是有伞砸到人的几率大大降低,砸到人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重要的是有伞砸到人的几率大大降低,砸到人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力都是随时变化的,有大有小,是因为失控,没有设置好FS,失控油门应该在50以上,但当时油门在40,所以 ...

呵呵,原以为只有我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只设了失控返航,没设失控油门。原来陈导也犯类似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FPV模式拍一个大坝,碰到高空中的高压线了。当屏幕上看见这线时,已经来不及了。

呵呵好有缘啊,我也是拍大坝撞高压线了,还冒火了,脚架直接断掉,剩下的就自由落体了,正好掉水坝中间很深,很急的地方,花600元打捞无果,失望而归,s800 gh2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是自动开伞的吗?

必须是,GPS模式下机体倾斜角大于70度就会自动开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好有缘啊,我也是拍大坝撞高压线了,还冒火了,脚架直接断掉,剩下的就自由落体了,正好掉水坝中间很 ...

呵呵,以后就会长记性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教训。

网友:
感觉真不错  就是有没 全程降落的视频看看呀 还有就是价格要是按前20名体验价的1999  卖的话  估计会很多人买。。。

网友(2014-06-19):
说实话,这个真没有必要,也起不到作用,不是打击。。。。。